[SMI] 闪迪160g开卡求助

楼主(2020-06-1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632&extra=

接上帖说的2258xt找不到toggle,所以我就又买了个2258xt的板子,找了半天在背面偏僻地带找到了R23,顺利补上10K电阻,工具能顺利识别id 455897937E51,容量很奇怪,颗粒放到3268上工具连容量都显示不出来。用的工具版本是SM2258XT_SNK1Z-MLC-8Die_PKGS0813A_FWS0729A0,数据库里也有对应颗粒参数,但是开卡就提示生成ce地图错误,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160g,闪迪妖盘

网友:
只开ch0试试

楼主:
还是同样报错,这个工具我调参数会提示只能开8die的flash

网友A:
闪迪三星海力士都别碰,高手破解了可以挣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三星海力士都别碰,高手破解了可以挣大钱

不是我想不想碰的问题,遇上了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用公版主控板研究研究,你试的几个都是定制版的!闪迪这种颗粒玩的人少,基本也没什么很好的经验可参考

网友:
闪迪这货开出也是个大号U盘,没意思!

网友B:
SM2258XT_SNK1Z-MLC_PKGS0910A_FWS0909A0_Beta  用这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58XT_SNK1Z-MLC_PKGS0910A_FWS0909A0_Beta  用这个版本试试

下不了哦

网友C:
老毛子网站有,bete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毛子网站有,bete版的

老毛子网站那个S0910只有IMFT的闪存信息啊,跟量产吧的不一样吧

网友(2020-08-09):
引用 楼主:
老毛子网站那个S0910只有IMFT的闪存信息啊,跟量产吧的不一样吧

楼主找到这个版本的工具了吗

网友D(2021-10-30):
看了下..找了个好盘开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找了个好盘开了OK

工具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找了个好盘开了OK

工具交出来

网友D: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MLC-8Die S0813A FWS0729A0
这个可以...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D: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MLC-8Die S0813A FWS0729A0
...

我试了不行反正

网友(2022-07-03):
引用 网友D: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MLC-8Die S0813A FWS0729A0
...

用了这个可以开,但是只开出111g,正常吗?

网友(2025-01-18):
用2246xt可以量产6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