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不算拆解 光纤皮线走普通pvc线槽,最多几根?

楼主(2020-06-17):
应用题:
因为建筑物没预埋,入户得走明线,皮线大致尺寸如下图(截面约2mm*1mm?),pvc线槽起步尺寸20*10mm(五金店2元1米?),那么从经济方便考虑,穿8根皮线能ok吗?(常见光分盒1:8),谢谢指教!

考虑室外环境恶劣。还有一种半圆形加厚pvc线槽,贵很多。。。看上去好像不容易掰开?最小3号,走线空间应该够了:

网友A:
这种黑皮的光纤就是为室外恶劣环境设计的,不需要再对他进行保护,而且你这光纤不对劲 正常的光纤入户的只有一根玻璃丝,一根钢丝

网友:
弄一根多芯的光缆不好么?

网友:
2芯或4芯光缆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皮的光纤就是为室外恶劣环境设计的,不需要再对他进行保护,而且你这光纤不对劲 正常的光纤入户的只 ...

这皮缆没问题,是正常的,最粗的是加强芯,细的两根是保护芯(现在很多都不用钢丝了),里面的光纤有一芯的也有两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皮的光纤就是为室外恶劣环境设计的,不需要再对他进行保护,而且你这光纤不对劲 正常的光纤入户的只 ...

是的,实际上是白色皮线。目测还要细一些。那么20*10线槽应该ok?

主要不是为了保护,而是美观。

网友B:
光信号又不是电信号,
还要考虑彼此的干扰,
只要转弯半径没问题,
只要不挤几根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信号又不是电信号,
还要考虑彼此的干扰,
只要转弯半径没问题,

对。我发帖就是考虑后边两句。没经验,不知道20*10走8根(最多)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