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买个灭蚊灯,大家看看哪种好

楼主(2020-06-17):
选了两种,第一个168,是带风扇吸入式的,

第二个98是电击式的,没风扇

大家说哪种好呢,风扇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噪音,电击式的效果呢,

以前没用过灭蚊灯,见笑了

网友A:
灭蚊灯是智商税,哪种都没用

网友:
用过的人告诉你,2中都没有什么用处。
要么你买个餐饮行业里面那种,好几个灯管的,可能还有点用。

网友:
这东西,感觉只是噱头

网友:
十块钱一个的灯管式的,居然涨了十倍了?

网友:
....你是真的有钱
第一种我买过一个送我女朋友,有作用,但是效果都不如蚊香片
并且价格怎么会上百嘛。。。我才买成29包邮的,这东西成本很低的
对比效果:灭蚊灯<蚊香片<=蚊香

网友:
真没用,蚊子不会被这个光吸引,酒店里用的也是吸引别的虫子用的,那里面还有个粘蚊纸,一般也就粘个蟑螂蛾子苍蝇,还是电蚊香片或液,不要买到假货。

网友:
蚊香液,便宜实用

网友:
这种灭蚊灯就是智商测试器。

网友B:
楼主选的这个品牌的我用了,用了几晚上 ,吸进去的全是小虫子,几只,家里蚊子有,但不太多,一只也没有被吸进去

网友:
蚊帐、蚊香液、电蚊香片、蚊香、杀虫剂。你选吧
我是半月二十天用大约半瓶杀虫剂,把屋子整个杀一遍。厕所的小飞虫,厨房的飞蛾和爬行小动物,房间的蚊子苍蝇统统都杀掉了(貌似没见过苍蝇)。前提是房间纱窗得好。
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蚊香液或电蚊香片,蚊帐晚上是舒服了,但有时候白天挨咬。杀虫剂不环保,蚊香嘛有烟尘。电蚊香呢只杀蚊子解决不了厨房和厕所的小动物,所以我选择了杀虫剂,一次全部搞定。

网友:
蚊子是避光的,吸引蚊子的是二氧化碳和热,灯光诱捕的基本上都是其他虫子

网友:
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有点用,不过买这么贵没必要,9.9就有效果,只是对环境要求高,不能有灯光,而且要有耐心,要放一个星期就以上才会有效果,不要老挪位置,家里用了两个,两三周清理一次,每次可以抓二三十只蚊子

楼主:
你这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的这个品牌的我用了,用了几晚上 ,吸进去的全是小虫子,几只,家里蚊子有,但不太多,一只也没有被 ...

我家里蚊子也很少,但有那么几个最烦了,前几天整个房间里喷了枪.手,但是好像还是有蚊子幸存
另外效果好的话也想给父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灭蚊灯是智商税,哪种都没用

的确是,我买了个南极人的,连开一周,一个没抓着。

网友:
实际用过电击加风扇加蓝光吸引
35元
有些作用的,晚上睡觉开启。一晚上多时有十几只,少的时候一只没有
感觉杀蚊子不超过总量50百分之
还发挥不稳定

网友:
过来人,告诉你这些产品,毛用没有

网友:
卧室放这货太亮影响睡眠。还是蚊帐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