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信液晶电视开机没显示,帮判断电源板与主板是哪个损坏了?

楼主(2020-06-17):
用了四年的海信LED49EC270W,突然开机蓝灯(指示灯)没图像但有声音,PFC:有380V,但背光输出电压只有几伏,各测试点如下:

网友:
沙发吗?我不是太懂,只能等高手分析~!

网友:
黑屏的时候有声音吗,如果有的话有可能是灯条问题,没有的话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今天让售后来瞧了一下,他说是电源板不好,让我自己去买了换。
他用强光电筒看了显示屏,并让我看到了字,说显示屏是好的,当然背光暂时还不知是啥情况。

网友:
估计是灯条老化导致的保护。

楼主:
最怕灯条损坏,那个修起来比较烦。也很容易损坏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