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倒找钱的表还怪好玩的(三),伊莱科EMAX3改锂电供电

楼主(2020-06-17):
之前把EMAX3的背光改了(倒找钱的表还怪好玩的(一),伊莱科EMAX3改背光),然后又加了背部支架(倒找钱的表还怪好玩的(二),伊莱科EMAX3增加背部支架),每天空闲时间太少,只能匆忙折腾一段发一段了,话不多说,下面继续搞事情

EMAX3关机之后还是有点点电流的,3.2uA

开机之后电压档1.14mA,其他档位也几乎差不多

蜂鸣档电流比较特殊一点,0.74mA

蜂鸣响的时候,24mA+

背光亮的时候18mA+

蜂鸣+背光的时候,39mA+,比较可观了

蜂鸣响+背光亮的时候,保证不出现低压报警图标,此时供电的输入电压需要大于等于2.7V

万用表能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是2.3V左右

拆开,后壳的地形比较复杂,没有太合适的地方放置锂电池

库存的小锂电

比划了一下,电池放在背光板后面正好,螺丝柱正好卡住电池,后壳也正好顶住电池,那就这么搞了

锂电池保护板是经典的8205和DW01组合

正负极中间是T极,无铅的焊点一点都不亮

换长线

电池仓这里钻个孔,走电池的线

以前打的6206小板,用的3.0V的IC

双面板,兼容SOT23和89两种封装

焊接电池的导线、正负极弹簧的导线,再做一个2.54的接头用于充电

充电中

电池小,用编程电阻选择小电流充电

装好,584电压基准测试,2.5V

5.0V

7.5V

10V

改装锂电完成,这下再也不用担心电池的续航问题了

如果坛友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收藏》,如果觉得帖子写的还行,请点击下方的《点赞》,你们的鼓励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丧心病狂,2AAA还要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丧心病狂,2AAA还要改锂电

碳性不耐用,碱性爱冒汤,还是锂电最安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性不耐用,碱性爱冒汤,还是锂电最安逸

碳性容量小,碱性爱尿床,锂铁怎么样

网友B:
这小表折腾的档次飙升~

网友C:
楼主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折腾改蓝牙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性容量小,碱性爱尿床,锂铁怎么样

穷,没有锂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表折腾的档次飙升~

这样能多卖5块钱

楼主:
不行不行,人太多,管饭管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折腾改蓝牙连接呢?

那至少得有个rs232接口吧,要不往哪怼蓝牙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表折腾的档次飙升~

帮楼主想想 还能改啥

网友:
这位朋友在开车啊,如果你的头像每天一换,这个图可以换一年

网友:
这个表还有的卖吗?

网友:
俺是过了看续集滴

网友D:
这个婊砸都被老哥玩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小表折腾的档次飙升~

这是支“潜力股”

网友F:
你这几集放一起可以申请个精华了快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婊砸都被老哥玩坏了

很久以前有个八块钱的,也玩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支“潜力股”

要不要重仓买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几集放一起可以申请个精华了快去

不够不够,不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