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LED恒温加热台

楼主(2020-06-17):
逛一淘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好价,大概5元的LED恒温加热台,用来拆LED灯珠很方便

网友A:
拆灯珠是快,就是没温控 温度比较高,一定要快,
不然电路板变色 起层,灯珠塑料融化。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B:
一套怎么玩的?  收货后返支付宝吗?

网友:
看看这个:
DIY简易好用的led灯珠拆焊台,修理LED灯的必备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8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套怎么玩的?  收货后返支付宝吗?

一淘收货后,一般15天返集分宝。
有红包的话,不推荐用一淘,可以用一折返利,一折是确认收货,即时到账集分宝。一淘用红包是不返利的

网友:
这是简易PTC加热板。还是买任意温度可调的恒温加热台吧。

网友:
我买了,不是一般个好用,但是温度有点高,除了电路板变色,灯珠倒没坏,有各个温度的,我选的260的.

网友:
锡膏要用138度低温锡膏

网友:
现在降了,返0.8

网友:
可以考虑买来D个带温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灯珠是快,就是没温控 温度比较高,一定要快,
不然电路板变色 起层,灯珠塑料融化。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

这是ptc,温度是恒定的。出厂设定温度是多少就是多少的。选对型号,温度合适就行了。我买了,比风枪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ptc,温度是恒定的。出厂设定温度是多少就是多少的。选对型号,温度合适就行了。我买了,比风枪好用 ...

ptc 一般是250度左右,靠温控器 到某个温度就断开,一般煮蛋器的温控是105度左右。
250度时间长了 pcb上的漆就会变色发黑,少数塑料的灯珠架子会融化。

网友:
再配一个10块左右的数字温控器

网友:
我的PTC加热板温度稳定后是这个温度,没必要再画蛇添足搞什么温控器了,主要给铝基板灯板换LED用,已经换了很多块了,没问题的。

网友:
大前年我也买了两个,挺好用的,现在不知道哪里吃灰去了

网友(2020-12-12):
引用 网友A:
拆灯珠是快,就是没温控 温度比较高,一定要快,
不然电路板变色 起层,灯珠塑料融化。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

ptc=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就是正温度系数电阻。温度越高电阻越大。不需要温度控制器也用不了,出厂设定好了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