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论坛老板那里买的启动电源

楼主(2020-06-17):
当时是78买的,买来防身用的。拆开看了下,不是太懂。就是充电的时候那几个4953和4409芯片好烫,温度估计有80多度。上几张图看看

网友A:
说说启动情况啊,电芯是3片?

网友:
4409是Pmos功率管,充电可能是单片机纯软件管理,如果充电时间过长一直发烫,估计电芯有负极失效问题,大概充到3点9伏电池开始发烫,电压无法继续上升。

网友:
放电不过板

网友:
起动机锁死转矩300A的电流,保护板要做多大啊。所以肯定不过板直接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启动情况啊,电芯是3片?

电芯一般是三片串联输出。凑汽车的12V系统电压。   11.1V是3.7标称,实际满电4.2是12.6V

网友:
板受不了放电电流,堪比点焊机。

网友:
电芯不拆,差评!

网友B:
一直觉得这种启动电源不安全,起动机那么大电流,把这玩意弄爆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觉得这种启动电源不安全,起动机那么大电流,把这玩意弄爆炸了

会起火,我的就起火了。。应急时,汽车没启动,电源起火着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