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主板无法启动,更换晶振修复

楼主(2020-06-17):
这块主板是几年前咸鱼60包邮买的,还送了了e5200和2G内存,一直闲置不怎么用,今天发现不开机了,拆了裸板开机也不行,上网查资料感觉是晶振坏了,正好手里有一块坏板,晶振估计是好的,就更换上去,成功点亮,顺便晒晒今年撸的四大表子~

网友A:
不开机是不上电吗?

网友B:
这两天瞎搞,修好一块映泰B75主板!开机就保护,CPU供电场效应管短路,烧机大法,发现有四个管发热,就把这附近的一堆都给换了,一共换了六个。上电后诊断卡停15 15故障,查网上说时钟电路故障,结果不知道哪里是时钟电路,发现CPU附近还有两个场管没电压,换,结果还是一样,突然想是不是CPU挂了,换个CPU后正常!

网友C:
这种775主板还有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是不上电吗?

就是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瞎搞,修好一块映泰B75主板!开机就保护,CPU供电场效应管短路,烧机大法,发现有四个管发热,就把这 ...

学习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775主板还有啥用啊

超超频,日常办公老游戏还是可以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775主板还有啥用啊

坏的r48-1000出吗!不知你扔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瞎搞,修好一块映泰B75主板!开机就保护,CPU供电场效应管短路,烧机大法,发现有四个管发热,就把这 ...

CPU坏的情况很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坏的r48-1000出吗!不知你扔掉没

有空我想拆开看看什么问题。那个笼子我收来,想给电动车调压充电来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空我想拆开看看什么问题。那个笼子我收来,想给电动车调压充电来着。 ...

我买了7个坏的,修好5个,但有1个谐振不良,轻载几十瓦时问题,然后功率管严重发热,但是上到100瓦或1000瓦,又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上电无反应,功率管或pfc,整流桥,可能炸了,然后炸保险,2个75欧预充电起动电阻也能出问题。
我剩下2个里面打火后,主芯片击穿了!后来有1台硬改了电压,电流在初级,改起来比较烦。用电源临控可以调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7个坏的,修好5个,但有1个谐振不良,轻载几十瓦时问题,然后功率管严重发热,但是上到100瓦或1000 ...

好的谢谢,我到时候看看,如果炸管或者玄学问题那些就不修了,付邮送了吧

网友E:
投球那位的马赛克衣服看着真难受,眼睛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瞎搞,修好一块映泰B75主板!开机就保护,CPU供电场效应管短路,烧机大法,发现有四个管发热,就把这 ...

惨,CPU都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775主板还有啥用啊

Linux可以再战。我攒了一个G31,在单位做DHCP,DNS。性能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惨,CPU都烧了。

一个G530CPU,5块钱吧!

网友G:
哪个东西叫晶振,能否图中标注下,想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投球那位的马赛克衣服看着真难受,眼睛疼

哈哈,因为太暴露了,所以打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个东西叫晶振,能否图中标注下,想学习学习。谢谢。

主板右下角有个圆柱形金属元件,这就是主板时钟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F:
Linux可以再战。我攒了一个G31,在单位做DHCP,DNS。性能足够。

做这个要低功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