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寨的扫地机器人,玩具级别的

楼主(2020-06-17):
来源就不说了,看看就行了玩具级别的

网友:
很不错了,起码还有吸灰尘的功能。有一种是只有轮子在动的。

网友:
位置放好的话,边缘有点清洁作用。更简单的只是走动,零几年有过类似的,中间一个充电式偏心球,打开充满电偏心球,用一个类似帽子擦地装置罩住放地面,随机在地上擦动。

网友:
跟以前坛友的比起来有进步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110

网友:
知道在电池上加电解电容了。。。

因为马达会把保护板打坏。。。

网友:
你这个算高配版了,还有风扇。以前有人拆的那个,就是“灰尘均匀涂抹机”,就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