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电蚊拍改装锂电

楼主(2020-06-17):
看见很多大神改装锂电,想请教一下,能不能不改电路板直接加装锂电,或者怎么才能最简单的办法加装,手里面有18650几个,4056几个   电蚊拍两个    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改电路可以加上,70mA电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电路可以加上,70mA电流而已

谢谢...............................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改锂电的同时,加装锂电充电控制电路,如果没有,会把锂电池充鼓。

网友:
能啊,直接怼,没保护板,注意别过放了,4056充电就是

网友:
拆开看空间够就直接放18650   然后4056充电。。。。。

网友C:
切记,别用万用表,量电蚊拍的高压的,我的优利德死的惨呀,没用几天的新表就这样挂了,

网友:
不用改原电路,而且加个充电保护板就完了,想想起来复杂,操作起来简单

网友:
我改过几个,有时会因为电压不够高,电蚊子不会啪啪响,不爽

网友:
如果你的4056充电板带保护电路,就不需锂电保护板,没带的话需要装保护板,以免忘记充电过放。以前的旧手机电池拆一个也行。电蚊拍原来的阻容降压充电电路不拆也行,直接接去原电池的正负极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记,别用万用表,量电蚊拍的高压的,我的优利德死的惨呀,没用几天的新表就这样挂了, ...

可以量变压器出来的交流电压,大约两三百V,倍压整流电路出来的高压上千V,肯定烧表。

网友:
可以改,我前段时间才改了一个用的14500铁锂,加了充电板和电池保护板,估计天天用一个夏天充两次电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记,别用万用表,量电蚊拍的高压的,我的优利德死的惨呀,没用几天的新表就这样挂了, ...

谢谢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改锂电的同时,加装锂电充电控制电路,如果没有,会把锂电池充鼓。 ...

谢谢   十分感谢。。。。。。。。。。。。。

网友:
里面的输入都拆了直接usb接出来插个小的移动电源,那啪啪响别提多爽了

网友(2020-07-23):
用一个18650+带保护的TP4056就完美解决,保护板都不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最简单完美的方案就是,锂电+充电宝电路板,能充 能保 又给力(输出5v),电得拍拍响,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最简单完美的方案就是,锂电+充电宝电路板,能充 能保 又给力(输出5v),电得拍拍响,好爽
...

谢谢。。。。。。。。。。。。。。。。。。

网友E:
不用太复杂,直接去掉原来的电池,接上18650就行,我这个用了两年了,还没有冲过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太复杂,直接去掉原来的电池,接上18650就行,我这个用了两年了,还没有冲过电呢。 ...

直接接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