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表UT213C UT204+有啥区别?

楼主(2020-06-17):
看两款钳表技术参数相差不多,怎么价格上UT213C 比UT204+高200大洋? 有请经验坛友介绍介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刚买了ut2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刚买了ut204+

有点想入一个,多少入的?是硬封还是牛屎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想入一个,多少入的?是硬封还是牛屎封装的?

我的是硬封,主控芯片丝印是SD75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硬封,主控芯片丝印是SD7501

之前想买UT204+怕买到软封的,后来UT201E了,不用抽奖

网友:
刚买了个fluke305   他大爷的 电阻只能量到4K,黄皮表太坏。 决定买个204+

网友(2020-08-05):
204+没有归零测之流不是会很烦

网友:
工业款,应该更结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