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 公网 链路 小(魔盒)

楼主(2020-06-17):
近期 入手一个小盒子  小(魔盒)  一个可以将公网对讲的信号(A)转换为模拟信号(B)发出  模拟信号(B)转换后发送成公网信号(A)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指纹泄露了

网友:
感觉有点多此一举啊

网友A:
这个和公网或者模拟是否用有线连接才能形成链路?

网友:
对讲机版本的随身wifi

网友:
438.500呀!这频率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公网或者模拟是否用有线连接才能形成链路?

不需要 一个模拟电台 一个小(魔盒  )  就可以

网友:
就是公网对讲机和模拟对讲机的合体,两种功能做在一块板子上。
或者说难听点,就是山寨老人机手机和山寨对讲机的合体,两种功能做在一块板子上。
公网对讲机可以理解为运行专用APP的功能机,结构比老人机简单点。模拟对讲机部分用的BK4815,这款芯片本来应该是设计给玩具、婴儿监听等用的,用在对讲机上有点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