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菊水PMC35-2电源PCB不会抄板

楼主(2020-06-17):
自用的菊水PMC35-2电源,自己做的也有,但是使用中觉得菊水的电流设置和CC/CV转换更精准,就想着吧电路抄下来,也算是抛砖引玉,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短路拿出来分享,话不多说,上图

吐槽一下菊水,板子走线真是随意,能斜着走的,坚决不走45度,设计的一点也不美观

这是根据原PCB反推的原理图,电压跟随部分,但是没看懂U1B这个运放怎么使用的,有知道的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最后上传PCB,希望会反推原理图的大神能帮忙抄一下,我实在是不会抄板,弄了一个小时,基本没啥结果
用Layout 6.0打开,板子很随意的画的,等到时候整理出来再用AD重新制作

网友:
直接复印做板。

网友:
我还不会抄板

网友A:
加分加不上,网络不好。
要是按照现在的工艺,两片10*10cm的双面板叠起来,功率和控制部分各一块板正好哈哈

网友:
抄板、备料下来的成本不知几何,买二手成品的算了。

网友B:
拍照,拆件,电路板复印,然后导入制图,最笨的抄板方法。

网友C:
在原理图编辑器上,按PCB图画好电路。重新调整位置,就是原理图了。

楼主:
1:1做出来板子不难,但是那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出现任何问题都是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分加不上,网络不好。
要是按照现在的工艺,两片10*10cm的双面板叠起来,功率和控制部分各一块板正好哈哈 ...

现在在研究菊水的电流检测,设计的很复杂,电路绕来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拆件,电路板复印,然后导入制图,最笨的抄板方法。

现在板子已经抄下来了,正在反推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原理图编辑器上,按PCB图画好电路。重新调整位置,就是原理图了。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但是我只需要部分电路,不用全抄

网友D:
菊水的很多电源可调电位器很多,这个少,只有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菊水的很多电源可调电位器很多,这个少,只有3个。

前面板也是一堆各种校正,限制电位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个PCB图怎么画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个PCB图怎么画出来的啊?

Layout 6.0/5.0导入图片,然后调整图片大小,按着原来的原件位置,放置元器件再连线即可

网友(2021-11-08):
我那台kikusui貌似也是这个型号。

从倒闭工厂整来时没输出,后来换了个upc什么的芯片,换成7815还是7812,给救活了。然后是变压器那儿开始是110V输入,改跳成220V的。

网友(2025-05-25):
没有赚钱价值谁抄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2025-06-28):
谁有这个电源,我免费抄。清单原理图PCB都有

网友:
听说这个线性电源精度很高,求个电路。我也要抄下原理图,看看这个电源跟常见的线性电源有什么区别。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