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被碱性电池吓到了,又漏液。

楼主(2020-06-17):
这是上回主角GP 5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01&extra=

这回主角是南浮7号。
晚上老爹说遥控器坏了没反应,拆一看漏了。
半个月前才换上的电池,当时明明测了还有1.3V就这么漏了?
用纸擦了一下,换上新电池还是不行,只好拿出小电磨打磨了一下才搞定。
血的教训,要远离碱性,
碳性漏了几回都没伤到弹片,碳性一漏必腐蚀弹片。
图略弄的一手脏懒得拍。

网友A:
1.3V也没多少电了吧漏了也不奇怪吧

网友:
这玩意儿真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V也没多少电了吧漏了也不奇怪吧

南浮广告:遥控车用完遥控器也能用。
遥控器又不需要多少电。

网友:
遥控器还用碱性电,不漏液才怪了,4节镍氢才6块钱,干嘛不撸点,我撸了20个,5号,7号都有,装哪里都不怕漏液

网友B:
碱性电池的反应产物就有水, 所以没有不漏的, 质量好的在过度放电时才会漏, 质量不好的, 没用过放着都会漏.
可以剪一小条餐巾纸塞在负极附近, 作为护垫, 一定程度上减小侧漏造成的损失.

网友:
无论碳性还是碱性,别太理论化。真实来说都会漏。

网友:
南孚,我感觉就是不行呀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碱性电池质量不行了,以前的南孚在石英钟里跑六七年都没漏

网友:
南孚电池质量越来越差了,这次买了10节小米,不知道会不会也不行~

网友:
松下钢壳碳性电池你值得拥有

网友:
遥控器本身就不耗电,用镍氢电池吧,用着放心。

网友C:
论坛推广的倍量被证实是镍镉,不是镍氢,也会漏液的,而且四节只要两块九,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碱性电池的反应产物就有水, 所以没有不漏的, 质量好的在过度放电时才会漏, 质量不好的, 没用过放着都会漏.
...

名副其实“防侧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推广的倍量被证实是镍镉,不是镍氢,也会漏液的,而且四节只要两块九,一分钱一分货 ...

这种电池毒性很大啊,应该淘汰掉

网友D:
1.3 了了就没电了吧  何况还是空载电压 带载电压就掉了

网友E:
用碱性电池的电器要勤检查,电量低时要及时更换,大家都是混论坛的,万用表人手一块,做到这一点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碱性电池的电器要勤检查,电量低时要及时更换,大家都是混论坛的,万用表人手一块,做到这一点不难吧! ...

我半个月前查的,1.3V,不放心怕内阻高还用小马达试了下电量绝对够。
一空调遥控也就用三四月又费不了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 了了就没电了吧  何况还是空载电压 带载电压就掉了

1.3时试过带得动小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碱性电池的反应产物就有水, 所以没有不漏的, 质量好的在过度放电时才会漏, 质量不好的, 没用过放着都会漏.
...

这方法可行,不过还是怕,不敢用碱性了。
撸了一堆碳性专供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