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大神帮忙 得伟887不转了,led闪一下就是不启动

楼主(2020-06-17):
今年2月份在咸鱼入手了一把电动螺丝刀,就是那个黄毒的得伟887,单机全新,然后配了一块二手4.0a电池,和充电器,全套了,到手,感觉挺好力道挺足,然而本人抚摸党,到手就给儿子的自行车上过几个螺母,就放一边了,前几天拿出来把玩,结果居然不转了,led闪一下,就是不启动,后来论坛搜索了一下看到一篇帖子说国产电池不启动什么的,怕电池问题,又从网上购买了一个4.0电池结果电池到了还是不能用,毛病依旧,后来看到那篇帖子里有人说887跟得伟别的机不一样,要检查什么温敏电阻什么的,就想是不是这的事儿,我就把电池放到冰箱冷藏一下,10分钟拿出来一试,结果没问题转的好好的,但是等电池正常温度了就又不行了,两块电池都一样问题,求教大神,这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或者加一个什么原件,可以屏蔽掉那个温度检测?图就不上了,电池拆开看了,一块是三星的动力电池,一块是lg的,应该是原装的,求教大神给个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冰箱冻下就好了??   温敏电阻性质改变?  检查下电压和温敏电阻

网友:
既然拆开了居然不上图?
找出温度检测的零件,检查和更换,如果楼主不知道那个元件是温感就上图啊!

网友:
上图的话,进来围观的人会多一些。

网友A:
这情况多数是887主控有故障。不可能两块电池都是温度检测有问题。电池里的温度检测电阻是负温度系数PTC,温度约低,阻值约小。可以在电池的正极,与电池上标 TH的那个角并上一个1K欧姆的电阻来搞定主控温度检测。

网友:
TH温度检测脚对应主控,就是那根棕色的线。主控上黄色的线是3串电池电压检测,跟温度检测一个办法屏蔽,都是用1K左右的电阻来屏蔽,网上有教程,一搜一大把

网友B:
我看大多数电池包里的热敏电阻都是下图这个样子的,用硅胶粘在两节电芯之间,电芯在使用过程之中如果温度升高,则热敏电阻阻值下降,降到一定程度保护板就会保护,自动切断电流。如果常温下也进入保护,可能热敏电阻阻值太小,最大可能电池是山寨货,没有装合适的热敏电阻,也许正货应该是100K的,给装了一个10K的(国产电池绝大多数都是10K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如果现在的热敏电阻常温是10K,你给换个阻值大一些的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其实这类电动螺丝刀都是间歇使用,负荷不大,只要电池没问题,使用时是不会发热的,所以为省事起见,直接把热敏电阻去掉也没什么不安全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池的电压检测有问题,每节电池都有引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类电动螺丝刀都是间歇使用,负荷不大,只要电池没问题,使用时是不会发热的,所以为省事起见,直接把 ...

把电阻一端掐断了试过了,故障依旧,所以这个办法行不通,我在想是不是得找个替换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池的电压检测有问题,每节电池都有引出的。

每个检测点都测量过了,电压一致性很好啊,同样从冰箱冷藏里拿出来再测,也没影响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大多数电池包里的热敏电阻都是下图这个样子的,用硅胶粘在两节电芯之间,电芯在使用过程之中如果温度升 ...

好的,按你的方法试一下,看看究竟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控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多数是887主控有故障。不可能两块电池都是温度检测有问题。电池里的温度检测电阻是负温度系数PTC,温 ...

我先换个热敏电阻试一下不行就用你给的方案,谢谢

网友:
我3块组装电池,一块原装电池,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大几率出在主控和那个热敏电阻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换个热敏电阻试一下不行就用你给的方案,谢谢

图示热敏电阻型号是MF52D,其标称电阻值是25度时测得,见以下表格。可以看出,温度升高到28度,阻值约降低1K。如果是其它标称阻值的,变化也是按此比例,你可以按此规律来选热敏电阻。举个例子,你现在测得25度下的电阻值是10K,你把它放置在冰箱内冷冻然后拿出来就能用了,假设冰箱温度是零下10度,参见表格,此时阻值是43K,你换个50K的热敏电阻,应该可以奏效了。

网友D:
太需要动手能力完全看不懂。得出一个黄货别碰咸鱼的粗浅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需要动手能力完全看不懂。得出一个黄货别碰咸鱼的粗浅看法

你的观点有道理。最近看帖子,好像得伟的工具出问题的不少,那些国产的比它便宜数倍的工具好像也没这么多问题。咱们不能说得伟的工具不好,那是国际大牌,肯定是好的,但购买方法有讲究。要是想买保质量的,那就要舍得花钱,向正规代理商去买行货,这才有保证。要是不想花太多钱,就要有一定能力才行,首先要有火眼金睛,看得准,其次要有动手能力,有问题可以轻松搞定。如果不是以上这些情况,那就不要碰得伟了。买国产的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按你的方法试一下,看看究竟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控问题,谢谢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新机器而且长时间不用,内部摩擦力较大,造成启动电流太大,引起电路保护,启动困难。你可以在机器和电池之间串联一个1欧姆左右20瓦以上的水泥电阻,限制一下电流试试,看看有无改善。如果没有水泥电阻,可以用适当长度粗细合适的电线代替。因为我觉得,你的电池放冰箱冻一下就能用了,也不一定是温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池在低温下输出电流减小,自然形成了限流。

网友:
首先,你描述的问题不清楚,大家无法帮你解决。得伟887是冲击批,通过上传图片可以看看是否为拼装机、工程样机。

其次,电池问题,你说电池拆开了,是三星和LG的,什么型号?也没有图,无法判断好坏,也无法帮到你。

归纳一下你的描述:
1、887到手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放一段时间后,不转、只是LED灯亮了一下;
2、买了两块4.0AH电池,在常温都不能使用。

从你的描述上分析,可得知:
1、得伟887恐怕是拼装机,或者是返修机,主控板上的芯片可能烧了;
2、电池可能是组装货,正品4.0AH电池电池芯为三星20S或20R,还没听说过用LG电池的。还有一种老款使用的是三洋US18650RX。另外电池产地较多,但模具都一样的。

还有一点,该正品电池的NTC一般都在电池架内仓背面,不拆开电池平衡接头,很难看得到;一般来说,组装电池的过程中,应该将NTC按下凹槽中,再涂好导热胶,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与电池芯壳的接触,避免“爆水”。

在这儿,我给出老站一些得伟电池的贴子出来,供大家学习吧,贴子按时间顺序放的,可以证明不是年份不同、产地不同,所以东西不一样的说法的可笑之处;也以免拿什么新、老、旧版本不一样,什么产地不一样,说穿了无论那儿生产,大厂的工艺可以花上千万设备才能做得出来的,别再扯七扯八,忽悠新手了:

得伟20v工具锂电池  真相披露|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81703

拆解全新得伟20V/4A电池(DEWALT DCB204)|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7698

前段时间拆了个得伟20V/60V电池,这个结构略屌!多图解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47569

入手了三枚得伟2A 20V 原装电池,外加1台DCB115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3563

得伟20v锂电工具的使用和采购心得听我慢慢道来,黄毒入膏肓,不能自拔|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1653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电池的咨询贴:
关于得伟60V电池求助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6681
给得伟20v锂电池换芯,换三洋UR18650RX 2ah电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3847

得伟60V锂电池修复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4353
终于捡漏了!得伟20V4.0A电池拆解、修复故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52079

拆几款得伟电动工具用18V锂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68669
可笑的得伟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6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