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哪些制成颗粒能上NVMe???

楼主(2020-06-18):
除了B16/17,BICS3/4,哪些制成颗粒能上NVMe?
群联主控/螃蟹主控/慧荣主控,这主控都只能用这些制成颗粒?

网友:
目前2262en有流出工具,你看可以支持哪些!其他基本没什么nvme的套件可玩

网友:
首先得看,目前能DIY nvme固态的主控板有哪些,再看这些个主控能开哪些颗粒。
闪存和nvme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A:
目前能买到的也就2263xt.能用的工具只有b16 b17 bics3 bics4 ,但是2263xt也能支持部分三星的,还有b27的颗粒.只是没有工具流出,2262en比较高端一点,目前流出的工具只有b16.b17.b27的颗粒可以支持,但是没有主板买,小螃蟹的暂时没看到工具,主板更是没有可以购买的!

网友(2020-07-27):
引用 网友A:
目前能买到的也就2263xt.能用的工具只有b16 b17 bics3 bics4 ,但是2263xt也能支持部分三星的,还有b27的颗 ...

B27能识别颗粒,但缺少文件,开卡提示文件打不开的,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