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焊就焊~用单节18650电池的SMOK便携电烙铁拆解简评

楼主(2020-06-18):
头几天我闺蜜的车鸣笛喇叭突然有一个不响了,于是约好下班后来我车库。一通拆后,发现喇叭线的插头从根部断开了。线皮没断,里面的铜线居然断了。于是拆下插头里的触片打算重新压线。不过我没有压线的钳子,而且喇叭线也很短,在机舱里不好鼓捣。只能把线焊在触片上了。烙铁线太短还要接插排,于是我就找了个T12的头子,用夹子直接夹在她车电瓶上了。焊好以后我就想,应该做个移动的T12了。。。最开始打算直接用5个18650串联。后来想想5串的话,充电麻烦,而且保护板也贵!后来又想到用PD的充电宝+诱骗电路直接给白菜T12供电,但是我还没有PD的充电宝。。。
计划搁浅。。。

直到前几天发现了这玩意。只用一节18650的便携式电烙铁!
看介绍功率只有15W。不过想想焊个线头啥的,15W也应该没问题。
看这外壳像不像一个激光笔?手电筒?
即使不装电池,外壳也很有份量!

外壳上一个开关,一个数码管。真高级,还带个数码管?

这头是插烙铁头的地方,外壳和中心两个触点。

电池盖和上面插烙铁头的地方都是白钢的。201还是304就不知道了。

烙铁头很小,看上去很像90年代注射器的针头。

烙铁头的触点。

加热芯电阻大概2欧。

找个18650电池对比一下。

组装好个头也不是很大。

电池仓往里面看,能看到电路板。

琢磨了一下,应该先拆掉头部。
但是怎么拧也拧不动。
没有台钳,只好上大力钳夹住头部,然后来回晃动手柄。
搞了半天才拆开,拆开以后发现根本就没有胶,也没有卡口,完全靠过盈配合涨紧。
松掉钳子傻眼了。。。直接破相了

拆掉头部以后发现电路板还是推不出来。

看了一下,原来数码管还有个保护壳,正好卡在数码管和桶身的开孔处。

用小螺丝刀把这数码管的外壳像外撬,然后通过桶身的开口取下来。

这样就可以抽出电路板了。

抽出电路板后,桶身内部还有一层铜皮。

电路板反过来,有黄豆!不错啊!
这一面是两个完全一样的升压电路。

升压IC

SS34肖特基。

整机电路部分为上下双层板结构。

上面这层要拆下来得拆掉两组排针,排针是直接焊上去的。

分离后的下层电路板。

STM8单片机。

4407mos

8205锂电池保护IC

7533 LDO

两块电路板合影。

next

楼主:
重新装好烙铁开始玩玩看。通电瞬间,数码管上会显示个15P。是15W的意思?

两秒内快速按下按键三次可以进入设置菜单。

而且这设置菜单居然高达8项!

单键,三位数码管,两位显示代码,这还真是记不住这么多设置项啊!
无所谓了,能加热就行。。。

找了块料板,试试这烙铁。
就拿这TO220的管子开刀吧!

加热的时候要一直按住按键,多少有点不方便。
不过倒是比较省电,不用担心不使用的时候忘记关机。
没用吸锡器,直接堆锡拆。
毕竟只有15W的功率,而且烙铁头热容又小,再加上双面+过孔的电路板,所以多少还是有点费劲的。

最终还是成功拆下。

拆下来后的焊盘。

手动吸锡器清理焊盘。

再把管子重新焊回去,还可以哦!

再来拆个0806的贴片电阻。

很轻松就拆下来了。

再焊回去!

虽然功率只有15W,不过拿来应急还是很方便的。
毕竟无线无电池包,一节18650就可以了!

网友:
小巧我喜欢,平时也不焊什么大零件,楼主早点睡哦,晚安

网友:
烙铁不错,就是功率太小了点,用充电钻的电池改,保护板啥都齐全,还是动力电池。

网友:
好精制的电烙铁。顶一个。

网友:
这软件设计真难用啊

网友:
不错啦,小巧,便携,有意思!

网友:
王多余牌的显示屏可以减掉,直接就是一个开关,按下就满功率工作,松开就停止加热。这样更高效。

网友:
这款多少钱?合适的话也入手一个

网友:
没PD的,qc也行,12V刚刚能用

网友:
买的论坛小红帽家的吧,其实就是电子yan改装的,510接口烙铁

网友:
主机好像是用电子烟主板改的,烙铁头不知是用什么改的。

网友:
我去,东西不可貌相啊,用料好足,居然还有单片机不是控制数码管的吧

网友:
超出该会员打赏。。。。。

那好吧,这是个电子烟,加了个专用的烙铁头子哈哈,这种控制板带动力电芯的淘宝大概三五块钱很多哦。
我现在懒了,12V电钻电池包加T12直接用,升温虽然慢了一点,但是温度上来了化锡很厉害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太袖珍了,如果没有MM的操作实验,我还以为只能为蚊子腿驳骨。。。。。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子烟的板子

网友:
电子烟的接口为什么和烙铁头是一样的?

网友: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就是个电子烟主机加个专门的小烙铁头?

网友:
这个可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