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几个风扇的电流 感觉快要起飞了

楼主(2020-06-18):
前几天把办公室的小冷柜拿出来用用,结果风扇卡卡响,拆开看了下,该换了
回家翻找垃圾箱,找出几个风扇,不同规格的,测试下好坏顺便看下多大电流的

一共5个 尺寸不一样
没有实际测量(遗憾啊)不过2个是机箱背面的风扇,应该是9cm的(多谢楼下指正),另外两个是电源风扇估计8cm的吧 从山寨电源上拔下来的
但从外观上看连个差距没那么大呢。。。
最大的那个是以前网友送的。

先看这个,标称0.5a 品牌货avc的,老服务器上拆下来的。也没打理 上面还有很多灰尘。

找了一对网线,查到接口里面

测试发现0.3a的电流,不过风扇声音很大,风量倒是充足。

再看这个0.56a的 同样牌子

这个电流还要大一点

风量也挺足的

一面还有不锈钢钢丝的遮挡

这个应该是以前在山寨电源上拔下来的
0.13a 就2线的,之前2个avc的是5线的带调速

上电,93毫安

还有个差不多货色的0.11a

这个是唯一一个标称小于实际电流的,实际0.135a

最后上这个大家伙,暴力风扇

2档位风速还有个加热档

拆看看下 顺便找电源接触点

这种结构叫啥?涡轮风扇?

最大档,感觉快要起飞了

自己把自己吹跑了

小档位0.692a 风量也不小呢

加热档简单粗暴,直接串联个5w5.6Ω水泥电阻 这样吹出来的风就是热风了

————o啦————

网友A:
哈哈,大风起兮云飞扬!

网友:
AVC的是PWM调速的,9厘米,标签上有,AVC标签的颜色代表轴承类型

网友:
暴力风扇,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风起兮云飞扬!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O(∩_∩)O哈哈~

网友B:
对LZ的电源感兴趣,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LZ的电源感兴趣,自己做的吗?

黑武士做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外观没有特点,耐操

网友C:
最后那个涡轮风扇不错,都能当换气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个涡轮风扇不错,都能当换气扇了

就是噪音感人

网友:
低温状态下的小风扇不是普通的,油品不一样的。

网友:
听声音一定很过瘾

网友:
五十块钱的涡轮换气扇带过热保护还在路上

网友D:
有没有感觉人生也达到了巅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感觉人生也达到了巅峰?

又满了老哥
拿来挂在脖子上吹 凉快的很哦

网友E:
测试的时候加防护网安全些,可惜的是没看到无刷电机定子,我猜想几乎4个绕组十字定子铁芯,黄颜色AVC不错双滚珠轴承,好的话可以清理后留着应急。我前年改过钕铁硼强子转子,手绕无刷电机线圈,换驱动板等,把9733涡轮风扇改到7200转,用品胜LCD电库7500三串锂电池焊接导线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的时候加防护网安全些,可惜的是没看到无刷电机定子,我猜想几乎4个绕组十字定子铁芯,黄颜色AVC不错双 ...

这个定子可以无损拆开?或者从缝隙就可以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定子可以无损拆开?或者从缝隙就可以看到?

撕开贴纸去掉卡簧取下扇叶,nidec缺口卡簧难弄些,建准底部金属盖只能钻掉。敲掉含油轴套取出滚珠轴承松开导线,水泵钳夹住铁芯两侧最结实的地方,来回扭动定子直到脱胶可以取出。台达风扇有些定子铁芯上需要松开取掉缺口卡簧,三洋风扇只能钻掉轴孔铆接部分再取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撕开贴纸去掉卡簧取下扇叶,nidec缺口卡簧难弄些,建准底部金属盖只能钻掉。敲掉含油轴套取出滚珠轴承松 ...

那还是算了,多半地弄坏了

网友:
5.6欧加热档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