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龙 PMA-7.5L 功放更换变压器为220V,有知道参数的吗

楼主(2020-06-18):
准备把天龙 DENON PMA-7.5L 变压器换成220输入,有知道这个功放的变压器参数的朋友吗?拆下外壳看到中间的变压器

变压器的尺寸:

大概画了个二维图

楼主:
开机状态下,测试了下变压器交流电压 输入:110 V交流  输出1:38-0-38V交流电  输出2:0-12V交流电 不知道功率 估个400W够吗?
准备按此参数做个环牛代替,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铭牌整机输入功率是多少?

网友B:
机箱铭牌上应该有总功率和电流

网友:
测铁芯大小,估算功率。铁芯长度100,厚度眼看大约45-45,100W左右吧

网友A:
还有个办法 就把初级线圈拆了,线径减一半,圈数加一倍就好了

网友C:
看体积也就不到300W的样子。

体积允许的话,找那种细高的环牛,塞个300W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铭牌上应该有总功率和电流

上面写的100V 125W,做环牛也选220V 12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体积也就不到300W的样子。

体积允许的话,找那种细高的环牛,塞个300W没问题。 ...

好,按最大尺寸放300W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写的100V 125W,做环牛也选220V 125W?

如果上面写125W的话,用220V 125W额定功率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铭牌整机输入功率是多少?

写125W 100V

网友D:
这变鸭器功率就100瓦左右。如果能装得下,功率再大些也可。

网友: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弄个开关电源也没问题,只要电压功率合适,体积大的话可以电源外接,这样干扰还小一些。
当年我同事从日本买的DVD,误插220V烧了,我拆开看了看,电源部分烧了,拆了换了个小的开关电源,就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变鸭器功率就100瓦左右。如果能装得下,功率再大些也可。

确实只有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 就把初级线圈拆了,线径减一半,圈数加一倍就好了

初级减一半线径功率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减一半线径功率有问题吧

电压升一倍,线径面积减一半,可以的,但不是减一半线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 就把初级线圈拆了,线径减一半,圈数加一倍就好了

线径径减一半,面积就不是原来的一半了,是原来的四分之一,这是不行的,线径是原来的0.707倍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径径减一半,面积就不是原来的一半了,是原来的四分之一,这是不行的,线径是原来的0.707倍才正确。 ...

好的,过两天拆来试试

网友E:
既然知道了次级的输出电压,和变压器的功率,那不就好办了!可以用输出40-0-40/0-12的环牛代换啊。这个电压和功率的变压器,找国产稍微有点牌子的功放机里面就有,如果要到X宝购买,建议买那种纯铜线的质量好的。还有X宝上这个电压输出和这个功率的方变也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知道了次级的输出电压,和变压器的功率,那不就好办了!可以用输出40-0-40/0-12的环牛代换啊。这个电压 ...

在网上找了一圈, 我现在的空间只能做到200W左右的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