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拆修一个搞笑的鼠标错移事故

楼主(2020-06-18):
『X折腾』拆修一个搞笑的鼠标错移事故
同事也不知道哪里一分购弄的
看着还不错,就是不能用,你往下,它往右,你往右,它网上,就是移动方向转了个圈

拆开看看,也不简陋

板子挖出来

忘记叫什么了

继续看

还看

找了一圈,好像也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折腾下

就这里,原来是焊点左边连接小板,改成右边焊点连接小板

现在你上它上,你左它左

点评,整体手感挺小巧,出现这种故障,看来也不知机器焊的,人为焊错可能性大点。
当时也就是想什么地方应该是互换点,还真被我蒙对,吃灰一年多两年的鼠标,清白了。
当时让同事退换货,同事坦然,一分钱就不折腾了。特娘的最后来折腾我的。

网友:
什么情况?没看明白。

网友A:
看了半天,不知道他是说什么。怎么有这种人啊。

网友:
如果有小板子照片对比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不知道他是说什么。怎么有这种人啊。

睡着了,困了一上午。

网友:
出厂不检测?  呵呵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人体倒立着用(现在年纪大了,倒立不了啦),或者把电脑倒着放,要不就是放块镜子在前面,看镜像操作。。。。。。

网友:
嗯,这个错误确实挺有意思,还好这鼠标有独立的无线板子,要是那种一颗芯片搞定的,就没法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颗芯片的也不会出现方向不对的情况,这是个悖论

网友:
先上图。后编辑。中间睡了一觉。恰好我来了。

网友:
是呗,
一分钱就不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了,
反正同事兼着修理工的岗位呢,

网友:
你也折腾他一下,让他把鼠标翻过来用

网友B:
中间两脚是连在一起的,换一下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两脚是连在一起的,换一下有什么意义?

不仔细看,中间两脚是连一起的,但是小板两脚却不是一起的,就是把小板脚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