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角磨机

楼主(2020-06-18):
这款听说是特供版?不知道配件是通用的吗,和710那个好点,看中了820瓦和小蛮腰。怕配件不好买

网友(2020-11-29):
哪个细,买哪个。

网友A:
不要买后开关的。

网友:
一定要买前置开关的,相信我

网友B:
我买了个大艺的,70元,比我家里用了20多年的的 龙牌角磨机强多了,原本没注意,家里的角磨机居然只有400W,,这次大艺的10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后开关的。

后开关的便宜,
侧面开关的更安全,
比如大有2903的开关就很好,
但是只要你使用辅助手柄,护罩,
不用木工锯片,就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开关的便宜,
侧面开关的更安全,
比如大有2903的开关就很好,

确实是这样,开关在尾部的角磨机开关机时要么需换手、要么需要双臂交叉或拧着手脖子来操作,无形中增加了安全隐患。感觉这种角磨机如果机壳内前部空间允许的话可以在大拇指位置增加一个非自锁的按压开关,使用时先打开尾部开关,等握持好角磨机后再压下前面的新增开关,这样万一出现异常大拇指一抬即可关闭电源。不过这仅适用于初级业余使用者,专业人士长时间使用的话大拇指就比较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大艺的,70元,比我家里用了20多年的的 龙牌角磨机强多了,原本没注意,家里的角磨机居然只有400W, ...

请问在哪买的?

网友:
不懂东成的四种颜色怎么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