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奥利巴斯 MP3,更换电池后无法充电?

楼主(2020-06-18):
奥林巴斯mr-100,原机的电池坏了,新换的三线电池,能开机播放,但是无法充电?旧电池的保护板,我也弄坏了。旧电池型号:

Volts :3.7
Battery Type :Li-ion
Capacity :750mAh
Colour :Black
Dimension :34.00 x 38.30 x 5.30mm
Brand :Cameron Sino

Part Numbers :
ZT005032

Model Data :
mrobe MR-100

网友A:
当年售价两千块。。。
会不会是需要专用数据线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售价两千块。。。
会不会是需要专用数据线才能充电?

有专业的数据线,这款我有2个,换成原装电池就能充电。

网友:
那还是保护板上有猫腻,是不是新电池不是原装电池,没有温控,系统检测不到温控就拒绝充电啊

网友:
这种太老了,没必要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