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3G150M的适配器(5V)

楼主(2020-06-18):
最近在用示波器、100K的表、玩具表测纹波电压。
8种适配器和几个DVD电源,
而发现腾达这个适配器带全满载后的纹波电压与空载差的很小,而三星华为等等都是随负载加大上升很多。
这个标输出1.2A 实际可达到1.45A 纹波很小,但是它的二数据连接点是开路的,给手机充电只能到450mA,所以决定打开看看是用啥个好电解,再把二数据点短路。

这个适配器是09年一直24小时开机用到今天。
里面的电解应该ESR不错的,一点没有怀孕。

输出纹波随负载加大上升不多原因是用电解+电感+电解
理论我是不懂得,我反复更换不同的电解,负载加大后,纹波电流是不会少的,大多是在前面的电解上流过了(测纹波电流或电压可确认),因电感的阻挡后面的电解就很轻松了。

网上看了那个三星是单电解,华为应该也是。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不错,历史悠久。。。。。。

网友A:
现在来说用途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来说用途不大了~

是的

现在2A适配器很普遍。

网友:
LC滤波电路

网友:
有表任性系列啊

网友B:
有个电感能好一些。。。
不过没啥大用的,这个纹波差模干扰对手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了,90%现在的手机充电都有二次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电感能好一些。。。
不过没啥大用的,这个纹波差模干扰对手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了,90%现在的手机充电都 ...

如5V输出1A时
假定纹波有效值50mV,
单电解是50mV直接在输出口上
双电解的45mV在前面那个电解上,而后面那个在输出口的电解上只有5mV

对我们搞维修的,单电解和双电解中前面那个电解一定要选ESR小的,双电解中后面那个用差的电解也不会发热很大。

网友:
手机快充现在都自带buck确实

网友C:
输出用的π型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用的π型滤波电路

是的

好处负载加大输出纹波上升很小。

网友C:
你这个电源应该不是09年开始用到现在的,看PCB板和电容的生产批号都是11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源应该不是09年开始用到现在的,看PCB板和电容的生产批号都是11年的 ...

那就是我错了

年份也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