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电风扇按摇头键后就关机的故障修复

楼主(2020-06-18):
故障表现: 去年买的康佳遥控电风扇,今年拿出来还可以用,但是在风扇运转的过程当中,按一下摇头键,这个电风扇就自动关机了

网上查这个故障的原因,就是内部的安规电容容量减少引起的电路供电不足造成的, 本来将就着还能够用吧,但是这个电容的容量似乎一直在减少,直到昨天开机后, 你不按摇头键,他工作一段时间后也会自动关机了, 于是我就把它拆开来看看

楼主:
拆开以后发现里面使用的不是安规电容, 而是cbb21电容, 容量为1uf, 耐压400伏, 找了一个电风扇的启动电容cbb61, 容量为1uf, 耐压500伏, 来代替一下, 两个电容的误差值都在5%左右

楼主:
新电容替代, 焊接以上, 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一切正常

顺便这电风扇的电路板给大家展示一下

网友(2022-06-18):
感谢楼主分享,实测有用啊。

网友:
我家也有个类似故障改天看看

网友(2023-06-05):
刚好需要,学习了

网友(2023-08-17):
跟我家故障类似,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家里旧的艾美特风扇比你这还差劲,遥控器和杆上的按键全部失灵。自己盲拆发现一个不知道用途的电容怀孕,直接换了一个,这个夏天就吹着风扇过来了

网友:
这个遥控器怎么那么像深水宝买的那种,改装套件一样一样的?我已经把家里的所有机械台扇都改成这种遥控的了,模块是真便宜

网友:
那玩意叫降压电容,还安规哈哈哈哈,有一说一改成一个变压器不好吗

网友(2025-03-27):
有两个康佳落地扇,同样故障,估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就是个阻容降压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