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电防反接电路图,适应范围极广

楼主(2020-06-18):
一个防反充电路,正接是充电电流,反接了电流小到纳安级。
MOS管的选择看你电池保护板用的啥吧,Q1用9012
适应范围极广,3.6V到15V的电池都行。

再高就用下图,Q1用2N5401或别的耐压高过充电器电压的。

原理吧,接反了Q1不通,Q2就不通了。
更新:
35,37楼有用于可调电源的电路

网友A:
电流呢,重点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呢,重点电流多少

这还用说吗,电流看你选择的mos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呢,重点电流多少

电流看电池的供电能力和摸死管的能力。

网友:
谢谢分享!

日本人做事很周到,带回来的PHS电话,手机放在座上冲都是正反都可以,

记得索爱手机拿个大插头好像也是正反都可冲,

网友B:
搞个四个二极管的整流桥,好像正反,交直流都可以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四个二极管的整流桥,好像正反,交直流都可以充电吧。

二极管压降功耗大,还是mos管开关好,很多同步整流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四个二极管的整流桥,好像正反,交直流都可以充电吧。

理是这么个理,应该是二极管的压降大吧,可能采用的少

网友:
不加三极管不行吗

网友:
这个要是充电时候只把电池断开,再反接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四个二极管的整流桥,好像正反,交直流都可以充电吧。

那你除非是把整流桥装电池上,这电路的意义就是电池反接自动断电保护,极性对了才能充电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四个二极管的整流桥,好像正反,交直流都可以充电吧。

有个压降的问题

楼主:
这个不行,没看出来吗,此电路的电池正接反接MOS都通
1,这样接MOS管的栅压只被电源控制不被电池控制,所以电池反接也是通的。
2,MOS管又不能漏源反接,体二极管导通。

网友:
确实很实用,如果充电器反接了会怎样

网友:
外瑞古德,大师就是大师,简单易用,这回这个通用性很高~

网友:
Q2要有足够的电流和电压指标

网友:
这个简单而且很容易做,厂家完全可以做成三脚的成品IC

网友:
好像看过一个逆变器电源输入端类似你这个电路

网友:
电路已收藏,下次打板的时候加到充电器输出哈哈,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