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天猫东芝机械硬盘好价4T400元,企业盘8t的999元

楼主(2020-06-18):
4T的是叠瓦盘要看个人使用情况入手,一般只适合一次性写入读取的备份用。

8T的企业盘可以无脑上,5年质保!!!!

88VIP会员1000-100叠加618消费券800-120,那个618消费得看运气了

用的上的有券的可以入手了

东芝祝庆专卖店

楼主:
我还有蛮多618优惠购买的线报的,不知道怎么分享出来............。

网友:
机械盘就应该淘汰,现在基本都是叠瓦盘了。

网友A:
大容量仓储,数据安全性,还是机械盘比ssd好

网友:
525买了酷鹰4t,垂直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仓储,数据安全性,还是机械盘比ssd好

惯性思维,机械硬盘理论寿命是长,但我一年用坏一个。SSD目前 还没有用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惯性思维,机械硬盘理论寿命是长,但我一年用坏一个。SSD目前 还没有用坏过。 ...

我也是,一年坏一个,而且还是不怎么用的仓库盘。前几天发现,存在上面的蓝光电影播放起来居然也“花碟”了...

网友C:
机械硬盘理论寿命是长,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惯性思维,机械硬盘理论寿命是长,但我一年用坏一个。SSD目前 还没有用坏过。 ...

我没说机械盘寿命长的问题,我说的是容量和数据问题,大容量现在还是机械比较优势,数据安全性这个更不用说,ssd掉盘的多少人哭都哭不出来,现在重要数据存储一般还是机械盘,没经历过没有切肤之痛

网友D:
一年用坏一块机械硬盘。。。这特么是拿来砸核桃了???
下载狂人,常年用deluge下载电影,Linux下对NTFS格式硬盘的写入效率不高,一块500G的老希捷用于中转,装满数据再移动至仓库盘,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硬盘理论寿命是长,不会吧?

最主要的是恢复数据容易!!!硬盘不就是存数据的吗!机械硬盘数据恢复率应该高于95%,固态硬盘百分之几吧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仓储,数据安全性,还是机械盘比ssd好

现在的叠瓦还不如好点固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用坏一块机械硬盘。。。这特么是拿来砸核桃了???
下载狂人,常年用deluge下载电影,Linux下对NTFS格 ...

我2t的西数绿盘也超4年了,现在整机全部都是监控盘,7x24小时那种,电源稳定性最重要,整机不到40瓦,电源使用最好的

网友:
一台老掉牙的戴尔服务器,八块SCSI硬盘阵列,76G容量。英特尔至强处理器,8G SD内存,sco+oracle,很多年前的老东西了,全年7*24小时开机,电源換过两个。以上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台服务器就放在普通办公室里,不是标准机房,没有UPS、空调也时有时无,每年清理一次,内部积灰都有半斤。。。
去年主板彻底挂掉,硬盘依旧是好的,重组阵列之后导出所有数据。。。
机械硬盘确实有缺点,比如耗电大、噪音大、怕震动、速度慢,等等等等,但如果硬盘经常损失、丢数据什么的,除了手气不好以外,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话说这台戴尔服务器的八块万转硬盘加上四个电源以及内部风扇,启动那瞬间的噪音实在是可怕

网友:
东芝的机械硬盘故障率高点,我原来认为它性价比好,装机首选就是它。后来发现,好几块都是一过保修,就挺不住了。现在不敢再买了。

网友:
楼上几位一年用坏一块硬盘的怕不是电源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