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电池与联想ZUK电池做工对比

楼主(2020-06-18):
这两块电芯同是ATL宁德时代提供,给你看看一下OPPO的保护板,和ZUK的保护板做工,你能看出什么?

ZUK

华为

手机一份价格一份货,有时候真的不能只看性能和电池容量大小,联想手机已经不行了,我们来谈谈小米吧,小米的品控大家都知道的,玩命的堆硬件,堆出来一堆垃圾,以下是小米喜欢堆得硬件

一、电池容量大!有什么用,电池寿命不行,短暂的容量大,电池衰减和过山车一样。同一个厂也是有品质区分的,就拿最近的华为来说吧,华为电池出自日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工艺确实做的很好,比较耐用。用个一年电池衰减都很少。
二、像素高,6400w干不过人家2300W,这谁能解释一下!!!这里对比曾经的诺基亚200W和国产手机500W和800W。这个相比大家都知道。。。
三、OLED屏,请注意,OLED屏分为硬屏和柔性屏,硬屏还不如不用,它有个美誉“落地碎”!例如小米8机型。。。那华为来说吧,不要看华为用的是京东方的屏,它用的是京东方柔性屏,比三星硬性好太多,至少不易碎,最多的都是外屏玻璃碎!三星去柔性屏是 非常贵的,一般只有旗舰机型,才舍得用,其他机型的OLED全是硬性的。
四、主板用料,OPPO,VIVO这俩烂兄烂弟,一个主打相机,一个主打音质,都是高价低配。话是这么说,但是人家的主板做工确实不错,用个几年都不带出问题的,当然不要拿低端机型说话。

楼主:
这一亿像素就拍成这个样子

网友A:
华为的手机外屏碎成渣了也不影响使用,触摸正常。我的联机ZUK DEGE一直用作备用机。第一年电池开始感觉衰减,第二年开始耗电完后充不起电开不了机,现在第三年因为是备用机一直没换电池,电池早就买好没换上去,现在是充电发高热,放电速度比充电速度还快,纯待机一个白天都扛不过了,现在都是充上是玩它。

网友:
联想把节省的配件装美国版去了

网友: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oppo的电源保护用料好多了

网友:
楼主逝者安息

网友B:
苹果的保护板要小很多,上面的元件比芝麻小得多

网友C:
小米手机电池衰减真的是一言难尽,头一年还好。第二年开始衰减那个叫厉害,估计用了大品牌的最低端锂电芯

网友D:
高通骁龙835那个时候,我买了一部小米6、索尼XZ1、三星S8,这三部手机用到现在,只有里面最便宜的小米6换过电池。
三星s8虽然电池损耗很大了,但依旧能够撑一天, 索尼XZ1是这三台里面最贵的,首发价能买两台小米6,但是电池用软件大概的测了一下,
还有93%的寿命,不得不说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手机电池衰减真的是一言难尽,头一年还好。第二年开始衰减那个叫厉害,估计用了大品牌的最低端锂电芯 ...

所以说啊,小米最会花里胡哨的,不懂得人还以为他有多么多么的好,电池那么大,卖那么便宜,OV电池那么小还卖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通骁龙835那个时候,我买了一部小米6、索尼XZ1、三星S8,这三部手机用到现在,只有里面最便宜的小米6换过 ...

哈哈,问题有的人他不懂,这要是给米粉看见,那不得喷死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保护板要小很多,上面的元件比芝麻小得多

苹果那确实,他不能和安卓比

网友E:
都一个吊样,之前用华为,用了2年,电池还不是一样的30%就直接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一个吊样,之前用华为,用了2年,电池还不是一样的30%就直接关机

看你是什么机型了,另外你也说了用了两年了,其他品牌真心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手机外屏碎成渣了也不影响使用,触摸正常。我的联机ZUK DEGE一直用作备用机。第一年电池开始感觉衰减 ...

华为因为是柔性的,所以没事,小米你试试,能用算我输,:lol:ZUK你肯定买的不是原装电池,得换原装电池,或者改索尼电芯,这样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不然都不行

网友F:
楼主对手机不了解啊。现在是菊花才是高价低配。同价位OV用料或者硬件质量绝对比菊花好。
没听说过吗,以前没钱买华为,现在没钱买华为。

网友:
华为电池最差,苹果也差。
但是华为电池很难拆,苹果电池容易拆,电池胶条一拉就出来,华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谁能完整拉出来。华为苹果电池基本不能坚持过第三年,OV第三年还能用

网友G:
楼主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
不过纠正一点,菊花并不是良心的代表。身边被菊花坑过的人多了去了,包括我自己。
就拿手机来说,同样都是2年前,差不多同一时间我花899还是799买了只魅蓝note6,低端机,但是能连5Gwifi。我老丈人和运营商签了2年卖身契买了只菊花手机,型号我不知道,但是是全面屏的,运营商说1800块,因为签卖身契补贴了800块,老丈人真金白银花了1000块,前两天去亲戚家做客我给他连wifi的时候发现居然不支持5GWIF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
不过纠正一点,菊花并不是良心的代表。身边被菊花坑过的人多了去了,包括我自己 ...

华为以前低端机太多,中华酷联以前都是靠运营商,现在华为一家独大价格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对手机不了解啊。现在是菊花才是高价低配。同价位OV用料或者硬件质量绝对比菊花好。
没听说过吗,以前 ...

没有偏向哪一个品牌呀,我用过OV当然知道做工确实不错,现在线上价格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