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TH58TFT1V23BA8H这个片子能用在哪个主控芯片上?

楼主(2020-06-18):
我有几片发现买的903主控不能驱动。。请问大佬有没有用过类似的,东芝的片子

网友A:
2263XT、2258XT、2258H、AS2258、INC6081都支持

网友A:
这个是TLC,BiCS3的,IS903要是能用你牛B了..

网友:
还真就什么F都往903贴呗...

903主控虚焊了,补焊一下903主控就能识别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银灿的只能上917.不过它上2263xt不香吗,贴他个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3XT、2258XT、2258H、AS2258、INC6081都支持

厉害了我的哥,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LC,BiCS3的,IS903要是能用你牛B了..

小白见笑了,被商家坑了一下,说让我试试,他妹的没法识别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3XT、2258XT、2258H、AS2258、INC6081都支持

大佬哪个性价比更高一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哪个性价比更高一些呢

你要M2 nvme的,那就只有2263XT
你要SATA的,后面都可以

2258XT满大街都是,但是不太推荐,掉速太严重

网友C:
用转结帖上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M2 nvme的,那就只有2263XT
你要SATA的,后面都可以

嗯嗯做固态硬盘的话还是m.2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转结帖上3281

3281不用转接吧,本来就是bga132的

网友:
2263xt可以,但是固件没公开,58h也可以,但是要调试过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