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2251-03东芝TLC量产成功

楼主(2020-06-18):
手上有好几个群联的优盘没扔,最近遇到群联2251-07海力士TLC一直量产不成功,把这几个又拿出来试试,看了好多帖子,下了好多程序都没成功,今天又看到一个03的帖子又换上了
说句真心话群联的不好量产啊。
进入正题
先上芯片精灵检测图吧,其实序列号都是自动生成的大家都盖一下干啥?那我也盖一下。

网上又有说用3.63量产成功的,以前也用过怎么都没成功呢?这次是用3.71.0A成功的。
参考了这个网址https://www.upantool.com/jiaocheng/liangchan/Phison/4634.html然后选择了固件,但是这个还是报错说IDBLK版本不对,又去找问题(直接借用):
使用MPALL工具所遇到到错误提示的解决办法。
1,使用“群联MPALL V3.63”出现“IDBLK file version check error"错误提示,解决方法:在配置文件[Customize Info]后加上:IDBlkLibrary_Version=1.2.10.0
注:"1.2.10.0"为“IDBLK_TIMING.dll”的版本号,请参照修改(配置文件就在量产工具目录下的MP.INI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并修改保存)。
2,使用"群联 MPALL v3.60.0B"或“群联MPALL V3.63”均出现"Do Preformat"错误提示。
解决方法:在MPALL工具中取消"Flash Setting"下的"低级格格式化"选项,使用“群联PS2251-67主控低格工具”进行低格,这个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我的U盘低格处理后经速率检测写达到12Mb/s左右,峰值达到18m/s(这个数值可以商榷)。
3,“群联MPALL V3.63”出现红色"Test Lock Error"错误提示。
解决方法:使用低版本的"群联 MPALL v3.60.0B"即可。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掌握,多试试不同的量产工具,前提是要支持你的主控芯片型号,并不是最新的版本就是最好的,量产过程相同的产品也会有不一样的品质差异加上不同的使用环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导致量产失败,失败时不要气馁,多换换不同的量产工具,多尝试下不同的操作平台,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试了最后还是报错了,然后又想到之前下了2251-03jiuzhuan包,然后又按照下面步骤设置成功了,两个一样的都成功了

按照这些设置第二个没有改看了一下直接成功了,这里把两个程序都传上来供网友参考!

楼主:
说明:1.我自己是用3.71.0A量产成功的,有了这个经历我觉得就是版本太多固件要选对,参考资料后确定了固件少走了弯路         2.这个主控应该是旧的了,好几年前的,一直没扔。
         3.如果量产工具不识别,要进行短接在那个网址里面也有,也可以点这个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 ... 1/upan_duanjie.html
            我自己短接的29和30,之前不亮了我以为坏了,短接了识别了。
         4.上个图求助大家2251-07海力士TLC有没有固件可以刷出来的,不刷固件爆红,刷固件了走一半报固件错误应该是固件不对,网上说TLC的固件很难找确实我
           找了好多都没成功,

这个倒是识别,但是报坏块太多,看了好多都是东芝的TLC这个海力士的

网友(2020-12-31):
我的TLC东芝32G 0X6018错误

网友(2023-11-13):
按照楼主方法第一次未成功,重新指定Burner File、Firmware Name、IDBlkLibrary后量产成功。

网友(2024-04-11):
我是2014年买的闪迪U盘,同款主控+美光MLC颗粒

网友(2024-09-02):
今天花三块多买了几个PS2251-03的板,感谢楼主分享的开卡工具,试试看能不能开

网友:
PS2303最近1.9元一个,捡了几个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