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不小心磕破了荣放的踏板,维修篇。

楼主(2020-06-18):
撸这台车,也有快两年了,真快。

小骐,卖了也很久了,真怀恋小骐达,好维护,变速箱杠杠滴AT。

买这个荣放也就是CRV基友增多那段时间,放弃了CRV1.5T,提了荣放2.0自吸。
用车两年,没啥特大的感觉,中庸,老年代步车,自吸动力也就那样,排量摆在这里,变速箱CVT,怕打滑,怕断钢带,但是长途高速也算还可以。给油也能加速。
其他的,备胎全尺寸好评。总的来说,城市SUV,没啥太大优点,凑合家用,希望耐草,用个八百年就算了。

前不久下马路牙子,大意,右前轮彻底咔咔滑了下去,结果听到哐当一声,坏了。拖底了。。。。。。。
轮胎擦的印子很明显。

一看,托了踏板的底,这踏板后加装的,原车没有。看样子,厂家设计没这个玩意,是有道理的。
要不是家里有老人,小孩,我想拆了这个玩意。。。。。。。

心痛三十秒

增加重量,而且费油。。。。百公里目前10个油。。。。。。(经常停路边接送人,少不了多烧油。)

研究了一下,这玩意好像可以单独换。这里两颗螺丝固定。拆。

挡泥板这里有一颗。

这个小扳手不错。拆。

拆下来。

掰了下,取不下来,又研究了下,里面有一颗固定在踏板内侧。不好动手,手摸着进去,拆了。

取下来了。泥沙不少。

直接挤烂了。

铝合金的踏板。

比较难看,没有这个堵头。

没有好难看啊。

难看加一。

难看加二

楼主:
拆下来了,安装肯定不是问题。
然后跟坛友们一起讨论,他们告诉我,要么去汽配城配一个,要么去厂家配一个,还有就是网络买一个。
最后,就是淘宝拍了一个。接着就就是漫长的等待。

到手付款5元。

等了三天到了。有点小瑕疵。

旧的重量140克

新的重量145克

新旧对比。

这几天买了好多的配件。

上虾牌。

打上去。

安装好,色差还是有一点。

完美。磨合几天看看。

几天过后,有泥巴,色差还是不明显。

发现烂踏板堵头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在路上又发现一台,也是右前!)

宝骏

这哥们,直接不见了;。。。。。。。

有趣的事情。

在网上售卖的前后左右,都可以单独购买。价格普遍是20块到60块之间。

我选择的是20包邮的,质量跟原装的一样,购买前一顶要拍图片给店家确认,什么款式的踏板(我这个踏板,有台版,跟美版区别)还有车辆年份。

最后要根据自己能力来,如果安装比较复杂的,还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动手。

祝福大家生活愉快。谢谢观赏。

网友A:
怎么个撸法?求指导!
要是使用大量的软妹子撸的,那就不要说了,以免我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撸法?求指导!
要是使用大量的软妹子撸的,那就不要说了,以免我伤心 ...

这个,有人撸了电锤,零元购!还是东城的!哈哈哈哈!

网友B:
螺丝居然还生锈

网友C:
太丑,再也不是小公主,买的2.0混动crv,老车也是智能版骐达

网友:
楼主毛真性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居然还生锈

撸了几包不锈钢的。改天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丑,再也不是小公主,买的2.0混动crv,老车也是智能版骐达

混动好啊。

但是考虑的是混动价格贵很多,而且最主要的还是考虑的是一个维护保养价格。

还有就是可维修性。

楼主:
性感好啊。魅色人生。

网友D:
所以说嘛,踏板这东西,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

下雨天蹭一腿泥
降低底盘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嘛,踏板这东西,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

下雨天蹭一腿泥

除了美观,方便小孩老人。

其他的一无是处。

还增加油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下来了,安装肯定不是问题。
然后跟坛友们一起讨论,他们告诉我,要么去汽配城配一个,要么去厂家配一个 ...

用我的滤网修复大法,不用买新件.

网友:
城市suv这个伪命题,就算suv的离地间距竟然很多都不如卡罗拉,花冠,凯美瑞这些轿车。
丰田停产逸致是浪费了这台好车。
我自己开的是三菱劲炫,别人的离地间距是往大的标,我这个标的195离地是以地盘的防撞保护圈的底部。。。如果侧面量直接超220.

网友F:
大多数加装踏板需要利用车底的工艺孔  而出厂时工艺孔是密封过的 一般是塑料堵头 还有的是胶粘一片塑料  防止从工艺孔往里面进水  锈蚀车身

希望楼主有条件的话 把车开到举升机上检查一下。

别听店里忽悠说那些孔是预留的 本身就是装踏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我的滤网修复大法,不用买新件.

5元包邮。不香?

修复是可以。但是需要抹灰,喷涂。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加装踏板需要利用车底的工艺孔  而出厂时工艺孔是密封过的 一般是塑料堵头 还有的是胶粘一片塑料  防 ...

是的。用的是冲压孔。空位本身是有橡胶堵头的。

哪几个堵头收起来了。

以后取了踏板,会装上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拆下来了,安装肯定不是问题。
然后跟坛友们一起讨论,他们告诉我,要么去汽配城配一个,要么去厂家配一个 ...

好歹弄个不锈钢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歹弄个不锈钢螺丝

坐等更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是冲压孔。空位本身是有橡胶堵头的。

哪几个堵头收起来了。

查看一下吧  进水进泥太多后  会绣穿车底的 我遇到的太多了。
有条件的话 密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