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问电压校准参照物用啥。用AMS1117的固定输出可以吗

楼主(2020-06-18):
用AMS1117的固定输出可以吗。3.3v   5v这种

网友:
不够准和稳定,有专业基准芯片(ad584等等),甚至带加热组件保证芯片环境稳定性,万能宝搜电压基准即可,有很多diy成品,标定过的话校准家里3-4位万用表基本够用,同时还有标准电阻等等用于校准。

网友:
你需要一个电压基准,或者一只比待校准的精度高一级的万用表。

楼主:
问问,,最好不花钱,,简单点的。谢谢各位,,哈哈

网友:
431业余也可以用

网友:
不同需求,不同方案,有便宜的有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最好不花钱,,简单点的。谢谢各位,,哈哈

看你要校什么表,指针万用表表可以基本不花钱,锂电池充电器的电压精度就高于指针万用表,但指针万用表的基础档位是电流,你还要找个1‰的电阻,这个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数字表不花银子没戏,以一般个人经济能力来看,玩物又不败家的情况下,校准功能正常的4位半及以下万用表是有可能的。全面校验调整4位半的话设备可能比表贵很多,就不如直接买台带较准证书的表了

网友:
要求低用电池,新的5号南孚电压一般是1.61V;要求中等用几十到一百多块的电压基准,比如AD584、LM399等;要求高用过程校验仪,可以校准直流电压、电流、电阻、频率、热电偶等。

网友:
便宜的相对准的,431啊,2.5v

网友:
校准不行
不过开发的话,要求不高时用作Vref倒是可以,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