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背光坏了,结果修的时候把屏幕碰碎了,拆之

楼主(2020-06-18):
液晶电视背光坏了,结果修的时候把屏幕碰碎了,拆之电视是十年前买的东芝32寸

螺丝很多,拆掉后盖,可以看到一块驱动电源一体板,两个喇叭,再就没有什么了

按键板

红外遥控板,长长的排线插座其实只有三根线

背光接口,这个接口更长,但是其实只有一正一负两根线而已

这根是屏线,这个接口总算空白口少一点

屏幕板是用排线焊接连接屏幕的,一共又三条这样的排线

其他接口分别连接遥控,按键

主板背面,电源部分区分的很明显

背光“盆”,塑料支撑杆已经老化,一碰就碎

这三条背光屏是全串联的,我如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测量了所有LED,只有这一颗坏掉了

不小心一颗螺丝压坏了屏幕一角

可能正好处于电路位置,半个屏幕花掉了,索性就彻底拆掉了,因为屏幕换起来不值得了
屏幕后面有不同结构的三层均光板,从左至右一层厚的表面花纹不透明,半透明磨砂,半透明疑似菲涅尔透镜纹路

其实这么大的液晶屏只有这么薄,我很怀疑某多多上面那些不怕踢打的液晶电视是什么东西构成的

不说了,下楼扔垃圾去了

网友:
这三条背光屏全串联,估计电源板温度不会小

网友:
屏幕比较脆弱,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为什么不找干净的旧床单铺床上,再把电视放上去折腾,我就是那样搞拆过55寸灯条。

网友:
其实液晶屏就是那么薄,那些不怕击打的可能是在屏上加了一块钢化玻璃,三星有室外广告屏,理论上可以用锤子抡屏幕的

网友:
十年,也该换啦,那时候就用三合一的主板,可知那时就知道节省材料了

网友:
没有一张大的工作台,真的不敢折腾这个。上次我换背光,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屏幕。

网友:
LED好玩,我都拆了好几台做台灯了,5V驱动(单颗),可以并联

网友:
可以试试找个不要的棉被之类的垫到下面

网友(2024-01-11):
一看就会   一拆就废的典型啊

网友:
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
拆这个要小心

网友:
这个工艺不像是东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