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费斯泰克Faithtech-168万用表简单拆解

楼主(2020-06-18):
前几天朋友送给我的,到手拆并简单测试
起个洋名的国产表,以前叫费斯泰克,现在叫费思。

主角

背部电池仓一颗螺丝,四个角各一个螺丝,假装有图,没拍。

主板背部

主板前面

拆掉屏幕四颗螺丝

FS9721_LP3 主控

拿掉表盘

V片

另一面

这个表挺有意思的,用的9v电池,用电源测试3.3v低压报警,3.4v以上都可以使用,精度也没有影响。

可能会引起不适,飘了

精度测试,十多年前的三位半,还算可以吧
电压测试

电阻测试,下边的第一图看左侧就可以,右侧不用看

功能挺多的,慢慢开发中

网友A:
谢谢分享。。。。。虽然看着内部做工用料较差,但精度尚可,可以玩玩。。。。。。。

网友B:
还行,可以用用~

网友C:
看起来还不错哦

网友:
表笔插座螺丝固定,硬封芯片,这都是亮点呀

网友:
可以说就是FLUKE 17B

网友:
好像还行啊!@!

网友:
这厂家刚出来时口气很大,目标直指福禄克,用料也向15b17b看齐,但还是差了点功力

网友:
精度还可以的,价格呢

网友:
这个不能改9999读数吧

网友:
FS9721 这个应该是完全按照15B的电路去制作的,表面原件全部手工焊接,估计出货量不大

网友:
最低配的200多,这牌子很硬气啊

网友:
这表外观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4000字的显示吧

网友:
看完了眼晕,叫你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虽然看着内部做工用料较差,但精度尚可,可以玩玩。。。。。。。 ...

老花眼爱好者,屏幕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可以用用~

粗用不错,新鲜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谢谢老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还不错哦

拆开虎一般人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