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CZ800(128GB)拆解

楼主(2020-06-18):
用料做工比cz80差太多了,速度也是。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那么空为什么不做短小点,方便携带啊

网友:
所以说相比CZ80缩水了

网友:
好像又涨价了

网友:
你不怕不给保修么?我都没舍得拆

网友:
这个还是U盘的结构,比CZ80那种桥接方案性能肯定差一些,不过比大多数品牌U盘强了

网友:
现在看见闪迪就想躲~

网友:
闪迪CZ88买了4年了。写入8TB数据,健康100%

网友:
拆机高手 用牙线棒拆机

网友:
CZ80对应的应该是CZ880吧,不是一个等级的了

网友(2020-08-02):
楼主倒数第3张图片与倒数第二张图片咋对不上啥?------china等字迹在倒数第二张上没了。

网友(2021-06-16):
这和cz80应该是一样的模具吧

网友:
是什么颗粒的?

网友:
这个拆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