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费力拆修高价破壁机:金熊JX5399加热料理机,还是换掉烧了的电机

楼主(2020-06-18):
别人给了个不通电的破壁机,据说3年前买成2000多,偶想修不好也能拆件玩就笑纳了
型号是金熊JX5399,网上查了下说是台湾省的品牌,马老板店里居然还要近1300大洋

图有点多,大家慢慢看哈

实物是这样的
一主机,一杯子

先看杯子,玻璃好厚好重

刀片和加热底座

从底面看,是刀片传动轴和连接座
测试加热盘是好的,感温头有80几K,也是好的

转轴的轴承,应该是608Z(也许是Z809:titter:)

再看主机外观
主触摸面板

斜面是显示器,显示内容不少

顶面是转轴和连接坞
圆环橡胶垫上的红色部位是个微动开关,用来检测杯子的

侧面梯形

底面没啥看头

背面是铭牌
型号、厂家都有,至少不是三无

再看主机细节
这是和加热杯的连接坞,中间三孔接加热盘和地
两侧锥形是连接杯子感温头的

先拆掉电机到杯子的转接头

然后拆掉底部4颗螺丝后就傻眼了,又拍又撬就是开不了壳
最后才发现主机顶部的那个橡胶圆环可以撬下来,下面还有4颗螺丝

拆下来的圆环和连接坞
4个脚垫不用拆的

花了半小时,终于开壳了

开壳掉出些颗粒,不知道是啥
看着像是熔化的塑料

上壳内部有些板子和开关

底座上是电机

楼下继续

楼主:
测试电机两端电阻,只有几欧,看来是烧了

定子线圈看着没变色,但转子已经烧黑了

铁芯绝缘环氧料的熔化挤了出来
看来之前掉落的颗粒是这里的

把电机掏出来,全貌

功率550W,型号是9540

从屁股看,烧得真是惨

电刷,不认识的品牌

底座侧面是电源板

布局挺规矩

保险已经烧了

把电源板拆下来检查一下

元件面没有明显烧掉的件

电源输入省了压敏和共模电感及后级X电容

之后是板载变压器

变压器规格

整流稳压部分

没想到这颗7805的散热片这么薄

电机调速用的可控硅调压

其双向硅为BTA16

可控硅驱动用了光耦MOC3021

加热和电机各用一个10A小型继电器控制

继电器驱动用的是常见的8050

板子背面

上面喷涂有三防漆

楼下继续

楼主:
底座上还有个件
开始以为是倾倒开关

拆出来,摇着没声音
应该是个可恢复保险吧

测试两端的电阻

继续拆上壳里面

底部(顶部)有个大微动

把控制板拆出来

面板是这样的

控制板正面

弹簧触摸,LED做背光

板子背面的件还不少

合泰的BS83B16是一款8位单片机

采用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并集成了16个触控按键
这颗应该做触控检测用

现代的MC96F8316,是51系列的单片机

这颗是用来做键背光和整机控制

显示板也看看

正面

左侧是3位旋转LED,2位小数码管

中间是4位带秒点的大数码管

右侧是6颗LED,组成光柱显示器

显示板背面

SM1628C是一款集成有MCU数字接口的LED驱动控制芯片

全家福

拆解完毕,除了烧电机、保险管断路,貌似没有其他明显问题

楼下继续测试分析,为是否维修提供信心

楼主:
先检查电源板上的保险管
确实熔断了

是10A的

暂时先用铜丝短接

通电触控板有显示了

LED也点亮了,有门

多通电一会就出现E1的错误代码

后来估计是感温头断开的原因
找了只51k的电阻插上

通电没E1提示了

触控五谷豆浆,貌似正常

点开关,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看来就只有电机坏了

先测量下电机尺寸,方便选购

安装孔中心距为82mm

定子铁芯只有30mm

标签上说好的9540,铁芯该是40mm,难道被悄悄缩水了?!!!

马老板店里看了一下,9530的电机还不便宜呢,还不知道是不是铜的

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放手一搏,撸个电机回来试试,也不枉偶一番折腾

等电机到了再更新哈

这个金熊估计也是贴牌的,玻璃杯、塑料件、电路板用料感觉还行,就是电机确实水了点

----------------------------------
电机到了,楼下继续更新

楼主:
前天9530的电机终于到了送了个接头

激光打印的标记

定子、转子线圈
就没刮漆包线检查了,估计是铝线的

定子线圈上的温度开关,125度的

白板电刷,要不要拆原装的换?

导线上的标记,感觉有点细

测下电机电阻,给大家参考
两线端总电阻,转子转动后有小的变化

半边定子线圈电阻

转子电阻,两端电刷处测试

主机上的耦合器
感温头触点的卡簧掉了

找个电池片

做了个简易卡簧,不掉就好

耦合器插上线的样子

回装中

通电自然没问题了

装上搅拌杯
(这里蠢哭了,先省略999字,且待下回分解)

空载功率

按加热,临时保险烧了
今天回家换保险,应该OK了

最后再上个手绘整机电路图,电源部分略过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竞猜蠢哭了的故事

网友A:
65修好还是划得来的,毕竟原价都上千了

网友B:
挂羊头卖狗肉,福建生产 宝岛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有点多,得占4楼

转子烧糊了?买个转子换上吧。

网友:
在工作时碰到硬食物咬不动,电机卡住了,然后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子烧糊了?买个转子换上吧。

转子烧了定子也该不行了

网友:
堵转或者空载时间太长的结果。

网友:
用的上可以抢救一下,用不上就算了,这玩意电机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修好还是划得来的,毕竟原价都上千了

嗯嗯,就是觉得不修有点对不起这价格
又怕修好也是吃灰

网友:
这个应该是铝线电机吧,这么容易坏,我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170块,用着还行

网友:
破壁机?看标题以为工地上的呢
这里是如何破壁的呢

网友:
这电机死状有点凄惨,我怎么看到共模电感空位上只有一条跳线过去了呢,好不科学啊,还是由于角度光线等原因导致另一条隐身了

网友:
真不值这个价~

网友:
这种电机最喜欢偷工减料,知道都是短时间工作制的,但是,
串激电机的特点是随转速下降电流会猛升,所以偷工减料的电机负载一大了很快就完蛋

网友:
破壁机就是料理机换个名字然后卖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羊头卖狗肉,福建生产 宝岛牌子

应该是贴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