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落地扇网罩防共振办法

楼主(2020-06-18):
首先说明不是我想出办法,一直在为艾美特落地扇网罩共振问题烦恼,当然还有别的地方也共振了,偶然刷小视频,看到用泡沫包装纸防振,找来泡沫包装纸,试用用一下,有一定防振,发上来和大家探讨。

网友A:
我的那台艾美特买来的时候就振动的翁翁地响,真后悔当初没有退换。这样弄有效果吗?好像是电动不平衡发出来振动。

网友:
电机 风叶动平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台艾美特买来的时候就振动的翁翁地响,真后悔当初没有退换。这样弄有效果吗?好像是电动不平衡发出来 ...

刚才手动转子,感觉轴套和转子不是配套的,动平衡很差,让我在买不会在买艾美特了

网友:
把扇叶180°掉一下试试

网友:
怎么会有共振一说?

网友:
风扇电机不错

网友:
共振确实大,不装叶片的时候都翁翁地振动,摇头时更明显,这是我家第一台艾美特,再也不敢买了。

网友:
我对艾美特的风扇一直都有好感,之前接触过的都不错,声音很小。
难度质量开始滑坡了?

网友:
自行车内带橡胶的,应该好用的。

网友:
我这艾美特表现一直很好,就是最向阳的这台后壳变色了

今天帮人买风扇才发现艾美特换标了

网友:
电机和轴、扇叶,这两者做工不够好。

网友:
塔扇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我家艾美特至少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2020-08-15):
风扇共振,主要是风扇叶或风扇电机轴的动平衡问题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