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简易可调电源~练练手!

楼主(2020-06-18):
没什么技术含量,纯粹练练手!

采用5a模块,xl4015的,做个简易的可调电源(降压的),偶尔修修小东西会用得到~~

主要材料:

简单地连接起来!
外壳是一个数据线的包装盒(塑料的)~

通电测试一下(外接电源),没问题!

成品照~~

电流超过3a时有点发热,需要加散热,以后买个带散热的模块再做一个吧!

网友:
电感换大功率的就没什么温度

网友:
真的得注意散热  电流大一点就烧 我就是没注意搞坏一个

网友:
要不加个小风扇?

网友:
橡皮筋固定有点任性啊,数字电压电流表头什么价格

网友:
模块我也有一个,没有表头,还没盒子

网友A:
这玩意其实就是享受制作的过程,其实捣鼓完了没啥用图,基本用不上吃灰的货。

网友B:
能不能当充电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其实就是享受制作的过程,其实捣鼓完了没啥用图,基本用不上吃灰的货。 ...

这看个人用途吧,我用的比较多,已经升级改造做了个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当充电器使用?

可以的,某宝有模块的使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