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日立投影机深度除尘换液晶片

楼主(2020-06-18):
用了不知道多久的投影,开机画面泛黄严重,接入测试图像后才确定是蓝色液晶片坏了,于是拆开除尘外加换液晶片的事就来了。

首先上两张拆修前后的对比图

正式开始,先接入电脑测试图

明显的缺少蓝色,于是乎,拆机开始了除尘换液晶片之旅。。。
首先拆掉灯泡盖,再拆掉上盖。露出内部

拆主板前得先拆开液晶片排线,这里得注意些,不然随时都有可能把排线座子的卡子搞坏【曾经上过几次当】,然后开拆灯泡灯架【主板和灯泡灯架无先后顺序】

拆灯泡下来的时候先要取下灯泡鞭子,再撬开钢丝,再取出灯泡。。
轮到光通了。光通只有三颗螺丝固定在底座上

液晶组件也是三颗螺丝,固定在光通上,需要较小些的十字螺丝刀才能取下来,取的时候注意排线被弄断了。

标有BL的就是蓝色液晶片【不是绝对哦。因为三片液晶通用的】

找了一片拆机的液晶片,准备更换。

初始装上好的液晶片就这个样子咯【还没完,换液晶片那有这么简单的嘛】

光通拆开后就这个样子,大大小小有近20片各类玻璃或透镜【偏光片、分光片什么什么的】,看到这里,应该明白投影为什么怕灰尘,为什么需要除尘了吧!还不明白???往下看

拆除主板、灯架和光通后的样子,那些有红圈圈的地方都有螺丝,拧掉后就可以拆卸涡轮风扇、灯电板了【点灯板和电源板】。

灯泡主散热风扇,灰还是有些多吧。

拆掉这些红圈圈和红箭头的螺丝后,就可以拆除液晶组涡轮风扇了。

液晶组涡轮风扇,灰尘多不多呢?这些灰尘吹到液晶组件内,影响效果就大啦。

一大盆清澈见底的水。外加若干时间、清洁剂、吹风……………………大约30-40分钟后

这是怎么回事???水变黑啦。黑的见不到底咯。

清洁后的灯泡组件,蛮新的嘛

液晶组件涡轮风扇,是不是比没清洁的时候漂亮多了呢?

灯泡散热风扇,漂亮不?跟新的有没得一比!

开始往回装,先装液晶组涡轮风扇。

再装灯泡室,灯泡涡轮风扇。

装好灯电组件后再装入光通组件。整体是不是焕然一新,没有一点灰尘,继续装主板。由于本机的蓝色液晶片坏了,其他都装好的前提下【不接液晶片排线】,先请出液晶片延长线出来

每根延长线大约30cm,这样就便于调节液晶片啦。

接好红绿蓝液晶片延长排线。

再接好红绿蓝液晶片,开机,接入电脑测试图。

看出来没?蓝色移位咯。这就是前面说的换液晶片没有那么简单的嘛。也明白了为什么需要液晶片延长排线咯。努力调节中^^^^^^^^

调好啦,使用少量502胶水固定。注意这里的少量哦。一不小心,胶水跑到液晶片上那就前功尽弃咯。拷机十分八分钟,待胶水干后,拆除延长排线,装好主板,把液晶片小心装上,再装上外壳,成品效果出来啦…………………………………………………………………………………………

别问我成品效果怎么样哦。要看成品效果的话,往上看文章开头呗。。。。

文采不好,不知道大家看得尽兴不?如果大家积极回帖,多给我支持,下次给大家来个猛的。超十万元的DLP工程投影给大家来个拆机除尘图文直播。。。。你说好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162

网友:
很不错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好像是7厘米孔距东芝鼓风机涡轮风扇,我网购过边长6厘米版本,一年后发现卖得更贵,原来是用在投影仪上散热的。

网友:
配件不好找。

网友B:
这东西中间那个把三路光合成一路的部件是真的复杂

网友:
牛掰了,好复杂,干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中间那个把三路光合成一路的部件是真的复杂

所以现在都用单DLP投影了,绕开了复杂的光学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现在都用单DLP投影了,绕开了复杂的光学设计。

这个是重点技术含量高,还有三片延长线都是专用技术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7厘米孔距东芝鼓风机涡轮风扇,我网购过边长6厘米版本,一年后发现卖得更贵,原来是用在投影仪上散热 ...

投影仪上的风扇都蛮贵的,并且不同厂家的风扇大小虽一样,但大多不通用,风扇检测电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中间那个把三路光合成一路的部件是真的复杂

那玩意整体叫液晶组,整组价格新的接近千元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现在都用单DLP投影了,绕开了复杂的光学设计。

低端的单dlp投影,不知道那些厂家设计师是怎么想的,严重控制成本,导致散热不行,稍有不慎就变成满天星斗了。高端的还是蛮不错的。最高端的3DLP光路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D:
原来调试还能用延长排线的啊,以前看到个大神,不用延长排线,用了4根绳子搞的

网友:
业余维修最好不要拆动液晶组件.

网友:
看得我都没有信心下周清洁那台投影仪了,工具缺太多~

网友:
我有台索尼的投影,把那个液晶拆出来想研究下,没看出门道,结果装回去无法复位,投影机卒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调试还能用延长排线的啊,以前看到个大神,不用延长排线,用了4根绳子搞的 ...

也可以不用延长排线,看投出来的屏幕四边是否重合也可以,但没有这个直观,并且还要取掉红绿蓝外偏光片才行

网友:
真是个技术活,我也有一台,不敢动手拆开,怕装不会呀

网友:
精细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有文采 有技术

网友:
   还是不错的,哈。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群啊。 我qq 543972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