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首拆AUTOPHIX 1600 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仪

楼主(2020-06-18):
前几天加了不健康的汽油,导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在网上买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天猫价格是228,京东做活动满199减100.只要了128。

界面图,很简洁。

可以看到电瓶电压,汽车点火的瞬间电压和发电电压,可以大致判断电瓶和发电机的好坏。

这个能看到各种参数,也可以调成上图那种曲线参数,不过曲线参数最多只显示3组。

16P的OBD接口,兼容各类汽车。

背部4颗螺丝,没做任何的防拆设计,好像买这东西的人不会随意破坏它一样。

拆开以后,做工还不错,数据线和显示屏的排线用了卡座,不是焊上去那种,尾部是一个Type-c接口用来升级固件的。很明显的一颗CPU,四颗8脚芯片,一个外置晶振。

CPU是来自民营500强企业兆易创新的GD32F103。48MHZ的主频,64K的Flash,8K的Sram。参数如下:
        GD32F130/150系列超值型MCU最高时钟频率为72MHz,配备16KB到64KB的内置Flash及4KB到8KB的SRAM,内核访问闪存高速零等待,在最高主频下的工作性能可达74DMIPS,同主频下的代码执行效率相比市场同类Cortex-M3产品提高20%,相比Cortex-M0+产品提高35%。采用2.6V-3.6V电源,I/O口可承受5V电平。具有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并针对节能便携等低功耗应用场合提供了三种省电模式,在外部电池供电情况下,内嵌日历型高精度实时时钟(RTC)运行时的待机电流仅为4.3uA。支持三相PWM互补输出和死区管理功能的16位高级定时器可用于矢量控制,还拥有多达5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16位基本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和5通道DMA控制器,可用作主时钟的8MHz内置RC振荡器出厂校准精度为±1%。全面升级的模拟外设包括1个转换时间为1us的16通道12位高速ADC、1个12位DAC、2个高速轨到轨输入/输出模拟电压比较器和1个预校准的温度传感器,可充分满足多通道高速数据采集和控制要求。GD32F150/130系列也配备了丰富的外设接口资源,包括1个USB2.0全速、2个USART、2个SPI、2个快速I2C、1个I2S,针对家庭多媒体设备新增了支持HDMI接口的消费电子控制(CEC)总线硬件电路,还针对按键、滑动等触控应用集成了触摸感测接口(TSI),最多可同时连接18个外部电极。多达80%的可用GPIO具有多种可选功能还支持端口重映射,极佳的灵活性和易用性满足多种应用需求。
  GD32F130/150系列超值型MCU在遵循行业安全标准的同时全面增强了使用安全性。存储器保护单元(MPU)、时钟安全系统(CSS)和双看门狗设计能够确保软件代码及数据正确执行,内置的实时SRAM硬件奇偶校验功能及循环冗余校验(CRC)功能可检查数据传输及存储的完整性,芯片还具备唯一标识及专利加密存储功能,可为片上数据安全提供双重保障。
  GD32系列超值型MCU产品为成本敏感的入门级应用提供了高效能的处理能力,其丰富的接口功能及应用安全性,让开发人员能够有效提高系统集成度并降低投入,更可深入挖掘项目潜力。充分适用于工业自动化、人机界面、电机控制、家用电器、打印机、多媒体播放器及电子玩具、USB转UART、智能读卡器、电动车等多种应用场合。GigaDevice还为全新的超值型MCU配备了成套开发工具,包括全功能评估板GD32150R-EVAL和GD32130C-START入门套件,另外还提供了可同时支持多个串口的烧录软件。

选型表:

针脚定义:

继续看拆解图:

国产华邦电子的WINBOND 25064,没有太多的参数。

其余3颗芯片。

反面是一块2.4寸的彩色显示屏,硅胶按键手感还很不错。

网友A:
Can芯片用的tja 1041?这东西能清除历程保养提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芯片用的tja 1041?这东西能清除历程保养提醒吗?

应该不行,这个是标准的OBDII诊断仪,清除保养提醒是厂家特制的指令,需要用厂家特制兼容的诊断仪才行。

网友C:
那个是25Q64是8M的spi闪存,话说现在着汽车诊断仪都脱离手机了

网友D:
你这能测ABS坏么?
昨天途虎保养,帮测ABS哪支坏。顺便拍的,无线连的。左前,坏了一年多,灯亮,偶尔会灭。暂不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25Q64是8M的spi闪存,话说现在着汽车诊断仪都脱离手机了

因为现在单片机和液晶太便宜了,自带显示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芯片用的tja 1041?这东西能清除历程保养提醒吗?

可以实现保养清零等一系列的操作,只是设备厂家为了赚钱,有普通的版本(就是检测发动机),还有更高级的版本(就是每个系列的车型能监测更详细的,但是大众奥迪的版本就不能检测通用和福特的非发动机检测)。

官网有各系列产品的固件提供下载,只不过我的1600要是安装7600的固件进度到百分之5就会报USB通信错误,不能强刷,如果能强刷那么一个设备就可以支持很多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这个是标准的OBDII诊断仪,清除保养提醒是厂家特制的指令,需要用厂家特制兼容的诊断仪才行。 ...

可以的哦老铁,只是厂家限制了,故障码都可以清除,保养也不例外啊,他可以修改行车电脑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能测ABS坏么?
昨天途虎保养,帮测ABS哪支坏。顺便拍的,无线连的。左前,坏了一年多,灯亮,偶尔会灭 ...

这样的一台要四五千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能测ABS坏么?
昨天途虎保养,帮测ABS哪支坏。顺便拍的,无线连的。左前,坏了一年多,灯亮,偶尔会灭 ...

我这个的高级点版本可以,你的ABS出问题估计元件没有损坏,现在梅雨季节天天下雨,接口容易进水,进水就可能导致接触不良,清洗连接线接触点做好防水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京东做活动满199减100,怎么没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京东做活动满199减100,怎么没找到呢?

今天19号了,活动结束了。

网友(2021-03-04):
如果能强刷就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