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VAKOSS电源适配器5V1A 拆解

楼主(2020-06-18):
到同行店里掏宝,第一次看见这个牌子,虽然不太懂电源,但做工看似不错,和旧K2、电源线等一起撸走!反正基本不用钱

网友:
凑合吧。没芯片,元件不少,但是用的都是最差的廉价货,PCB用的也是最便宜的电木。正因为元件用的差,所以这种货色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
0.5卢功率,没什么用了。这个功率参数做工好的还有很多。

网友:
看主变2a我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