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给ADB是二维码的中兴B860AV2.1-U成功线刷

楼主(2020-06-18):
中兴B860AV2.1-U,二维码的ADB,论坛用过n个固件,都是卡7%,最后网上找到个能过的
开机后界面很丑,果断换了当贝桌面,找到这个不容易啊,我这盒子是nand的,其他没试过,也没有
固件免费的,直接网页就可以下,里面带使用说明,我同时留着个贴,以后好找到  中兴B860AV2.1-U固件

第一次开机这样,还有直接网线连接时IP地址不能获取,也不知为啥,手动指定IP后就可以完全正常了

网友A:
使用网线不能获取IP地址,DHCP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网线不能获取IP地址,DHCP没有弄好?

估计固件问题,手动指定后,完全正常

网友:
2.2的怎么刷

楼主:
我目前没刷过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固件问题,手动指定后,完全正常

root问题吧。我在av1.1上直接root,然后本地连接就不能连接了,刷机内的升级包才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ot问题吧。我在av1.1上直接root,然后本地连接就不能连接了,刷机内的升级包才恢复。 ...

我的中兴B860盒子也是这样,要手动弄一下本地连接才能正常使用,不然就默认无线连接,即使本地连接开着网线插着,必须手动弄一下

网友(2020-08-24):
我这是联通的,打开设置网络设置中有一个DHCP鉴权  调成一个字母A开头的好像,然后就可以正常联网了!

网友(2020-10-22):
楼主怎么破的二维码?上个教程看看吧!

网友(2023-06-26):
可以再分享一下固件吗,

网友(2023-08-19):
中兴的盒子真是恶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