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现在新款手机不支持TF卡

楼主(2020-06-18):
是因为卡槽体积太大的原因吗

网友:
1. 都能插卡了大容量的手机卖给谁啊?
2. tf速度普遍比emmc/ufs慢,体验不好。
3. 以上纯属瞎猜。

网友A:
电池不能换,TF也不能换,以后可能连SIM卡都不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能换,TF也不能换,以后可能连SIM卡都不能换了

苹果不就有那种不用换SIM卡的设计吗,最早的时候。那机器叫做写号机

网友B:
1,插卡了,大容量的手机销量受影响
2,再开一个tf卡槽,占用手机内空间,同等空间,电池空间就小了
3,多开一个tf卡槽,做防水会更难一点
4,插卡了,大容量的手机销量受影响

网友:
三星一直以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插卡了,大容量的手机销量受影响
2,再开一个tf卡槽,占用手机内空间,同等空间,电池空间就小了
3,多 ...

三星旗舰从来都是支持内存卡的,防水也是旗舰里面最好的,三星的重量也是最轻薄的。说白了就是商家不是好人,逼你花大钱买存储空间,除了华为nm卡,其它几乎没有支持的扩展的手机,一群辣鸡商家!!!

网友C:
高端手机没有TF插槽
中低端都有吧
例如REALME X2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插卡了,大容量的手机销量受影响
2,再开一个tf卡槽,占用手机内空间,同等空间,电池空间就小了
3,多 ...

你这1、4都一样了,1同意,至于tf卡占空间,其实那点空间影响不大,说影响防水性就扯了,多个tf卡槽,sim卡槽开口还是那么大,只是里面长了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能换,TF也不能换,以后可能连SIM卡都不能换了

这样就更方便后台遥控你的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手机没有TF插槽
中低端都有吧
例如REALME X2

发布时才1k多的小米6X也不支持tf扩展
跟高低端没关系, 好人都变坏了,坏人只能更坏

网友D:
无商不奸而已,苹果是大奸商,屁股后面跟着一堆小奸商,在手机上开始用减法,就是苹果带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商不奸而已,苹果是大奸商,屁股后面跟着一堆小奸商,在手机上开始用减法,就是苹果带头的。 ...

确实苹果坏了风气 最难看的就是刘海屏 恶心死了。

网友:
现在的华为手机支持NM存储卡,是TF卡的替代品

网友:
三星都可以,但是只能存文件什么的,软件不行

网友:
都是客户惯的

网友:
从来没用过苹果手机,也用不起,当年安卓都在做大屏幕手机的时候,苹果手机坚称4.3寸屏幕手机握持感最好,就很鄙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商不奸而已,苹果是大奸商,屁股后面跟着一堆小奸商,在手机上开始用减法,就是苹果带头的。 ...

苹果把奸商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从别人都是大屏了,他还在小屏上忽悠人,然后就是容量上一直都在忽悠,所以他的系列型号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