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香大法维修Tqka1000mAh数显移动电源,遇到问题,特来发帖求助!!!

楼主(2020-06-18):
去年3月份在论坛优惠购里购买的,一直用到现在,除了容量缩水了些其他都很好,18W快充还能显示电压和电流。最近有次充电发现数显不显示了,输入和输出都没有,拆开看看,发现有短路现象,用万用表测量有1.3A的短路电流,想到可以用松香大法来确定短路的元器件。
开始把板子都熏上松香再接电池看哪个地方松香融化了就是哪个原件有短路。

借用坛友的拆机图。

上电就发现2个锂电池保护芯片短路了。

松香大法秒杀。

坏掉的芯片丝印XB7608 A8i

某宝5个芯片1.3包邮,不知道商家赚什么

用热风枪换上去,上电,这次直接烧冒烟了,还是有短路

右边的芯片烧坏了,这是哪的问题呢???修不好就拆电芯用了。

网友A:
这。。。。这应该不是那个芯片的问题,那个芯片自己发热就是在保护电路,后面有短路的。试着跳过这个芯片,控制好电压电流,一点点烧机,看看哪个地方发热。

网友B:
看你动图操作,我开始以为松香大法是,板在上面,点着松香的烟雾在下面烤。

网友:
跳过保护管可调电源烧鸡试试哪里短路

网友C:
熏松香是找到耗散大的器件。但不一定是故障点或唯一故障点哦。
就算mlcc发热厉害有时候都不是第一故障点。

网友D:
多是固态电容短路

网友E:
后面还有短路,把烧冒烟的拆掉,后面继续用小电压烧鸡大法,哪里热继续换哪里。或者接上万用表看阻值,看那个电容电阻不顺眼就拆那个,直到万用表的阻值显示不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这应该不是那个芯片的问题,那个芯片自己发热就是在保护电路,后面有短路的。试着跳过这个芯片, ...

有空再来研究下,看来要用可调电源慢慢找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动图操作,我开始以为松香大法是,板在上面,点着松香的烟雾在下面烤。 ...

哈哈,松香大法是维修手机和电脑常用的方法,能快速确定短路位置,比热成像还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熏松香是找到耗散大的器件。但不一定是故障点或唯一故障点哦。
就算mlcc发热厉害有时候都不是第一故障点。 ...

确实,应该不是那2个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是固态电容短路

贴片电容短路?看来要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还有短路,把烧冒烟的拆掉,后面继续用小电压烧鸡大法,哪里热继续换哪里。或者接上万用表看阻值,看那 ...

感谢,正打算用此方法试试

网友:
我以为秒杀修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