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明伟S350-27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0-06-18):
这个电源改了几台,都出现电流不可调电压调高电流跟着上升,希望有朋友提供修改方法,是那里出现问题

网友A:
电流不可调,都是电位器接地位置接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可调,都是电位器接地位置接错了

错,应该是他没有了解恒流的含义。
欧姆定律不可违背。

网友:
横流的原理是自动调压,根据设定的电流值自动降到合适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应该是他没有了解恒流的含义。
欧姆定律不可违背。

这个电源是限流,不是一般说的恒流。
不可调,有2个原因,一是是因为接地点错了,二是负载的电流远低于你设定的值。这样调流就不起作用,实际上只有调压作用了

网友:
这电源玩玩还可以,要求高还是算了吧,我买了4个,改装后都不理想  全卖了

网友:
我装了一半就扔了,太脏了,越干越没兴趣。以后再也不买电子垃圾了,兴趣没这么高了。

网友(2024-11-30):
改了一个不成功

网友:
这电源玩玩还可以

网友:
改过一个明伟,用着还行,就是电流没法调零,调最低还有200+MA,其他电源也有过这种情况,换了494就可以调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