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美产Voodoo Lab ISO 5发烧电源,317线性稳压,suntan电容

楼主(2020-06-19):
前三路9v只能提供100mA电流,感觉很小但是可以供两个模拟单块,一组400mA的9V和12V,最后一组是150mA的18V,内部是一个R变压器,看不出哪里高级,至于降噪效果有多好,没感觉,本来是买来给自己的模拟单块使用的,原本手上有个电源是12V开关电源后加一个稳压滤波盒子,在网上看是美产的据说很牛的,结果感觉也不咋的,电容是香港suntan的,小的317是德州仪器的,大的是安森美的,还有一个LD1117V是低开启电压稳压源,不知什么用。螺丝是头子是三角的,后面又是圆的。买了块羊毛毡,用网购的面食板做了个托盘,把羊毛毡用粘的牢固定在面板上,四周打上螺丝固定,电源线是台湾young li的。

网友A:
这国产电容???我怎么觉得是披着进口实际国产的皮

网友B:
电容的选用体现不出“美产”的名堂,“Hand Made in the USA" 用国产电容?

一开始我以为隔离输出是变压器有多个绕组输出,但这个电路看起来就是变压器一路输出然后接入多个LM317分成几路400mA输出

不知这个电源用途是啥?用来做音频功放电流好像小了点.

网友C:
老美要真是这个风格,那说明它是真的没落了

网友D:
这电源真的会发烧。但要说这是发烧电源就呵呵了,输出还用了个大电容,怀疑设计时真的是发烧了。

网友E:
这牌子还活着呐?

网友:
都用国产电容了,应该是山寨货吧

网友:
这个是换了个马甲又回来的?还是直接贴标冒充海龟?

网友:
国产山寨货硬要说成是美国货

网友:
看来是专门卖给头脑发烧的人

网友:
德州仪器的317打个标打成这样也太搞笑了

网友:
这是美国产?想多了

网友:
怎么看着像巫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国产电容???我怎么觉得是披着进口实际国产的皮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首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具体有多大效果也说不上来,重量倒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选用体现不出“美产”的名堂,“Hand Made in the USA" 用国产电容?

一开始我以为隔离输出是变压器 ...

我还是选了一个带intertek认证标准的,网上很多还没这个认证标志,每路输出倒是应该独立的,用万用表测试没有公共端,串联可以得到倍压,是吉他单块效果器的所谓高级电源,国产的吐槽很多、还有大部分是所谓的手工制作,讲究个堆料,没得选择放血买了这个,我自己也不满意,可能还不如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美要真是这个风格,那说明它是真的没落了

我也是觉得很不对劲,但是网上没有任何可以对比的帖子,这个电源在国内玩单块的人中算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
美帝果然日薄西山

网友:
一看螺丝和外壳,就知道是DIY的产品了,螺丝明显是工艺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真的会发烧。但要说这是发烧电源就呵呵了,输出还用了个大电容,怀疑设计时真的是发烧了。 ...

我也觉得做工有问题,但是没有对比啊,价格是很高的,这款是最便宜的了,关键是效果无法用耳朵听出来,电容确实用的不好,电路也是非常简单,除了变压器有多好多好无法判断外,总体来说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牌子还活着呐?

在单块效果器电源领域独领风骚呢,最贵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