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抽头变压器 如何工作原理?

楼主(2020-06-19):
下图,变压器有一个中间公共接地抽头。初级输入正半周电压时,次级上面匝圈输出正半周电压,下面匝输出负半周期电压,问题是这时公共接地端,下面匝圈输出电压b和上面匝圈回来的正电压a撞一起了,它们是如何形成回路的?

网友A:
中间线理论上既是上面绕组的回路也是下面绕组的输出端,一进一出,上下电流抵消(在两绕组电流完全一致时此线电流为0),所以中间线的线经不是两倍的关系。

在负载完全对称时,分开看,各走各的路
总体看,就是一个黄颜色的大循环。
负载不对称时,中线(地)的作用就非常大,这样可以保证上下电压对称。但负载相差太离谱,还是不对称的
对于小电流的对称应用,有采用悬浮地的

网友:
同名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线理论上既是上面绕组的回路也是下面绕组的输出端,一进一出,上下电流抵消(在两绕组电流完全一致时此 ...

按这个图,理论上中间的线是可以撤掉的,因为抵消了,等于零,断掉了依然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图,理论上中间的线是可以撤掉的,因为抵消了,等于零,断掉了依然工作正常 ...

不能简单这样说的,有些电源需要正负电源,还是得有中间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图,理论上中间的线是可以撤掉的,因为抵消了,等于零,断掉了依然工作正常 ...

中间的线撤掉,电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引入中间线,是为了分压,这个和多抽头变压器是一个道理。
从最下面为基准,那么中间电压就是V1,上面电压对最下面来说,就是2倍V1了。如果以中间为基准,上下对中间电压都是V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线撤掉,电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引入中间线,是为了分压,这个和多抽头变压器是一个道理。
从最下 ...

可能就剩一个提供零电压的功能,上正下负,绝对值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剩一个提供零电压的功能,上正下负,绝对值相等

不是绝对相等,是相对相等。
这个也不是提供什么零电压,准确来说,是提供参考电位。
看3楼的图更好理解这个!!

网友(2024-03-15):
负载不对称时,中线(地)的作用就非常大,这样可以保证上下电压对称。但负载相差太离谱,还是不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