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实测发现Linux系统玩游戏性能比Windows 10还好 配AMD更佳

楼主(2020-06-19):
作为最流行的开源OS系统,Linux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关系很大,安卓手机、服务器中都离不开它。在桌面系统上,Linux不被认可的最大阻力就是游戏,不过2020年了,观念要改了,Linux游戏性能实际比Windows 10更好。

网友FlightlessMango日前就发了一个Linux系统与Win10系统的游戏性能对比,他使用的是Arch Linux,通过Wine来运行Windows下的游戏《荒野大镖客2》,测试平台是酷睿i7-8700K、16GB DDR4-3200内存,显卡有RTX 2080及RX Vega 56两个,对比了Linux Vulkan、Win10 DX12及Win10 Vulkan。

首先来看看RTX 2080显卡的测试结果,DX12下最低帧65fps,平均帧75fps,Win10 Vulkan下是66fps、76fps,Linux Vulkan下是61、70fps。

简单来说,NVIDIA显卡在Linux下的性能比Win10下还是要差一点点,差距大概7%左右,不过对游戏体验影响不大。

来看AMD的RX Vega 56显卡,这里在Linux下有多个驱动的结果,不过不同驱动的性能影响也不大。

AMD现在Linux及Win10的表现就有意思多了,首先Vlkan的性能比DX12强7%,而Linux下的Vukan性能还要再强6%左右,其他两种驱动也要比Win10 DX12要强,可以说Linux的游戏性能比Win10下还要好一些的。

总之,Linux下玩游戏不行的偏见要改改了,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系统不行,主要是因为Linux系统分散,桌面份额又太少,游戏开发商根本不会把重点放在Linux上,再加上显卡驱动问题也不少,这才导致Linux玩游戏不行的结果。

网友A:
由于长期习惯问题,linux的入门门槛就比windows高了很多

网友:
linux将是未来。

网友:
如果多数游戏厂商能适配Linux系统的游戏,肯定玩家的体验比Win下好。毕竟Linux对系统的开销比Win小。

网友:
这是配置已经足够高了,如果配置低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
https://flightlessmango.com/benchmarks/5DTxEr9CaHI看了一下次测试结果LINUX还是没超过WIN,只是很接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长期习惯问题,linux的入门门槛就比windows高了很多

不是习惯问题,是客户定位问题,LINUX相当于默认客户都是工程师
WIN相当于去面包店买面包,LINUX相当于去面包店自己和面、发面、烘烤、上色

网友C:
这个测试是弱智测试。 wine虽然不是模拟器,但本身也耗资源。不多不少会影响速度。要比是同一套硬件,分别装上原生的系统去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试是弱智测试。 wine虽然不是模拟器,但本身也耗资源。不多不少会影响速度。要比是同一套硬件,分别 ...

问题在于,如果不用wine,游戏又没有原生Linux版本,辣怎么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习惯问题,是客户定位问题,LINUX相当于默认客户都是工程师
WIN相当于去面包店买面包,LINUX相当于去 ...

其实现在的Linux并不是都像你说的辣么复杂,大部分的Linux跟win没什么差别,说不上还更人性化更好用.
只是缺乏基础用户群.
在很多人眼用,win电脑才是个人电脑,Linux就不是正常人玩的.  抱这种心态的小白是大多数.
另一方面,很多两种都会玩的,是因为Linux缺少行业软件,所以不得不用win.包括游戏在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习惯问题,是客户定位问题,LINUX相当于默认客户都是工程师
WIN相当于去面包店买面包,LINUX相当于去 ...

就工作而言,很多工具软件,windows独占,mac os也一样,做视频剪辑,就是mac用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工作而言,很多工具软件,windows独占,mac os也一样,做视频剪辑,就是mac用的多。 ...

想LINUX普及就要减少输入指令、编译之类,让软件多跑路,让用户少跑路,用户点点鼠标就能完成;
树状目录结构对习惯了WIN的用户也是难以理解,其实也可以把些目录映射成一个逻辑硬盘,这么简单的事没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LINUX普及就要减少输入指令、编译之类,让软件多跑路,让用户少跑路,用户点点鼠标就能完成;
树状目录 ...

这是行为习惯的问题,ubuntu这类的发行版,压根就不需要你输入指令就能顺畅操作,软件也都是在线库,像android手机一样可以在应用商店里下载,磁盘也是和windows一样双击访问。另外,习惯了linux命令行的人,恐怕会说,敲代码才是真正的便捷吧,vim用的溜的人完全不需要鼠标就能完成码代码的工作。windows下打开常用应用也是一样,热键+r,再敲应用名称,压根就不需要你再在桌面上找快捷方式好吗!至于日常的刷网页看视频,linux和windows使用起来更是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