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两家不同的128G闪迪TF卡写入速度不一样

楼主(2020-06-19):
左边闪迪旗舰,右边伯众专卖左边伯众专卖,右边闪迪旗舰左边伯众专卖,右边闪迪旗舰,明显不一样伯众专卖写入读取闪迪旗舰写入读取天猫618活动前后不同时间入了两张128G闪迪TF卡,第一次买是闪迪伯众专卖店写60多读取89,第二次买的是闪迪旗舰店写30多读取89,咋两张卡写入速度不一样,那张假那张真,弄不明白了

网友A:
都是真货,感觉是一个用的MLC晶圆一个TLC晶圆,那个后面有一块凸起的应该是MLC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真货,感觉是一个用的MLC晶圆一个TLC晶圆,那个后面有一块凸起的应该是MLC货 ...

估计是了

楼主:
入手的两家价格

网友:
红灰这个卡都看脸,确保读写速度的话买终身质保的至尊极速
楼上说MLC TLC什么的,和这个没啥关系

网友:
顺带一提,至尊极速都是TLC
现在闪迪的内存卡基本没得MLC了

网友:
618跟风收了一张,用原装的TF卡托考了个大文件,这个速度也比宣传的差得多,怎么看是MLC还是TLC呢?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两张这玩意,跟你的情况一样,一张速度快,一张慢,我这两张都是平的,没有突起来的。

网友:
封测厂家不同 一般凸起来的东芝、金士顿高端卡用的比较多

网友:
都是真的 一看就知道

网友(2021-03-23):
估计是qlx和tlc的区别

网友(2021-08-22):
引用 网友A:
都是真货,感觉是一个用的MLC晶圆一个TLC晶圆,那个后面有一块凸起的应该是MLC货 ...

现在这种低端卡是不可能用mlc的,速度快了是主控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