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湿敏电阻上的波形

楼主(2020-06-19):
我感觉应该是交流信号,实际看介绍也是应该如此,而且频率还不能太低

实际测量一下

这个就是湿敏电阻了

示波器的探头还是没修好,可能是10x档吧
不然信号这么小?
下面请大家倒立来看,边看图边锻炼身体

而且不太稳定

频率大概是15khz,的确是交流正负信号

再看看热敏电阻上的信号,竟然也是

可能为了省事吧,顺手牵羊

网友:
有意思,有空来测下家里的湿敏电阻的波形试试

网友:
用臀部想一想嘛,它性质只是个可变电阻,无源器件,哪来什么波形!这波形是在线电路产生的好不好!

网友:
我表示怀疑你测试到的是噪声,才几十个mV,信号的幅度不可能这么小

网友:
这么快就超额了

网友:
哈哈哈哈,啥也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