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微星b360m迫击炮 固态和机械不能混搭?

楼主(2020-06-19):
买来的时候没怎么注意,用着用着经常发现机械硬盘会自己丢失。
固态现在是镁光的bx300 120G 和同型号 480G的、试过多个型号规格的机械硬盘都要丢失。这样把主机断电(直接拔了电源)冷启动后,电脑又能识别到

后来还买了2个魔蝎的pcie x1转sata,(4接口一个,共4*2=8个接口)机械硬盘全挂在上面,结果一样的开机直接一直卡在找硬盘的阶段,发现个现象,就是内置的魔蝎上的指示灯,会一直高频率的闪烁,比正常硬盘读写闪烁频率要高得多
最近把2个固态都拔了,直接随便找了个320g的机械做了系统,这样机器自带4块机械,不同牌子大小的都有,1个星期多了,没掉果盘。。。。

大神如何是好?

网友A:
我也用的这款主板,不过我是一个固态一个机械,没发现丢盘现象。固态是M2接口三星的,机械是2T希捷。

网友:
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板设置的配置不正确;
一种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B:
这么明显的问题厂家不可能没发现,试一下更新BIOS看看。

网友C:
我也是这个主板啊,一个M2的,2块机械盘,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5V12V有什么功耗大的设备!
看看500G硬盘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这款主板,不过我是一个固态一个机械,没发现丢盘现象。固态是M2接口三星的,机械是2T希捷。 ...

我的是萨塔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明显的问题厂家不可能没发现,试一下更新BIOS看看。

bios刷了几个版本了。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5V12V有什么功耗大的设备!
看看500G硬盘的功耗!

电源没问题,哪怕2块机械硬盘都会找不到盘的现象,
我现在3块机械硬盘(7块同时启动都试过也没问题)就没问题
反正就是不能跟固态一起混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主板啊,一个M2的,2块机械盘,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我固态是sata的

网友E:
如果可能,换块别的固态试试~

网友F:
我最近装的B450的,装机的时候发现两个sata没反应,后来查说明书,根据技嘉说明书解释,ASATA是CPU内置的SATA控制器,从CPU直出的SATA口,与M.2接口共享带宽。如果您是M.2固态是PCIe4X的,两个ASATA口均无法使用;如果M.2固态是PCIe2X的,则两个ASATA口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可能,换块别的固态试试~

好吧。有机会的话,还是等厂家出bios是最彻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装的B450的,装机的时候发现两个sata没反应,后来查说明书,根据技嘉说明书解释,ASATA是CPU内置的SA ...

我的两个固态都是sata接口的

网友:
这毛病有点奇怪,能不能找到同型号的主板试试?用最原始的替换法排除。

网友G:
我从来没见过机械硬盘掉盘。只有固态硬盘才会经常掉盘,然后导致启动顺序混乱。

我换了个好点的固态:铠侠240G,再也没掉盘过。

原先的杂牌货拿来做移动硬盘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从来没见过机械硬盘掉盘。只有固态硬盘才会经常掉盘,然后导致启动顺序混乱。

我换了个好点的固态:铠侠 ...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现在我将固态罢了,全用机械的看掉盘不

网友:
发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鱼缸氧气泵养鱼增氧机小型220v

老哥你这是干嘛呢?

网友:
电源功率小或者电源波形不好